1s升压板就是个雷

楼主(2020-07-05):
已经吃了两个接收机了。
今天差速老头乐也光荣了
哪哪都没坏,就一个电机座挂了。这架机也不想再折腾了。
1s给接收供电,就没啥好办法了?

网友A:
大部分接收机都可以1s直接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接收机都可以1s直接供

最早就是直供,电调抢电,接收机失压。后来并个大电容好一点。

再后来换了7a的电调,加了一个稳压板,寻思没啥问题,结果坏了两接收机了。

网友:
开关升压坑挺多的,后面串个线性电路好点

网友:
升压做的不好的时候,频繁的负载变化,很可能造成电压瞬间起飞

网友:
直接买个mini 1S 接收,还带有刷电调的不是更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早就是直供,电调抢电,接收机失压。后来并个大电容好一点。

接7805后2s下3舵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7805后2s下3舵机没问题

7805能稳定1A输出。不过如果再扩展飞控,图传板+摄像头,osd,1A就有电捉急了。
一般电调bec都是2A的。我这个1s升压板只有6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