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们 我飞机可以看到图像 但是不显示osd信息怎么解?

楼主(2020-07-06):
哥哥们 我飞机可以看到图像 但是不显示osd信息怎么解?
确认BF已经开启OSD选项,确认OSD屏幕参数已经选择了需要显示的数据(比如单芯电压等)

现在的情况是小飞手上摄像头效果非常清晰 就是不显示OSD数据(非常担心看不到电压,飞的时候会出问题)

用的是succexF4飞塔+熊猫mini图传

希望有大佬或者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Osd芯片坏了,返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芯片坏了,返修吧

额 刚装上又得拆……这有点悲剧了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刚装上又得拆……这有点悲剧了就

这个不影响使用,如果你不需要osd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影响使用,如果你不需要osd的话

其实我就是怕看不到电压 飞着飞着飞忘记了就提空回家了 呵呵

网友A:
摄像头osd打开,接动力电,这个可以参考

网友B:
翼飞的飞控大家都懂的呀

网友C:
切换一下PAL和NTSC制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osd打开,接动力电,这个可以参考

额 摄像头买的50块那种杂牌1200线的 都不确定有没有osd

楼主:
翼飞品控那么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换一下PAL和NTSC制式试试

好的 我试试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飞的飞控大家都懂的呀

翼飞的品控那么差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飞的飞控大家都懂的呀

翼飞的品控那么差的吗

网友:
关注,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我的只能看到osd却没有图像

网友E:
是不是少接一根线,或者飞控线接错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只能看到osd却没有图像

没有图像有可能是video接错了 我的已解决 换个制式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少接一根线,或者飞控线接错了。检查一下

已解决 换了个制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换一下PAL和NTSC制式试试

谢谢 谢谢 已解决 换了个制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谢谢 已解决 换了个制式就好了

是调图传还是摄像头还是接收机的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