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端机的气压定高功能 芯片是焊在哪个面上的?

楼主(2020-07-06):
高端机的气压定高功能 应该是向地面采集取样 对吧?

板子元件贴片都是在上面的 这我就有点想不通了

哪位有高大上的机器  麻烦看下

网友A:
兄弟,物理学的不太好啊,可以看看那初中物理压强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物理学的不太好啊,可以看看那初中物理压强一节

真被您说着了 小学啥都没学好

百度了下有点明白了定高原理,谢谢提醒

最近自己做了飞控板, 只是想加强一下性能,就是气压传感器贴哪里不是很确定  所以问一下

网友:
有气压传感器芯片

网友B:
如果是测所在高度的大气压强,任何方向都行

网友C:
注意气压传感器不要被阳光直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物理学的不太好啊,可以看看那初中物理压强一节

总结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测所在高度的大气压强,任何方向都行

已经明白了    新手 哈哈
飞控板应该没大问题了,已买了BMP180 准备加进去

就象当初不明白平衡头是什么东西  现在自制的平衡充电器已经快完工了,暂时3S (元件铺满是6S的设计)
现在手头也只有2S、3S的电池,有需要再扩充4S~6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气压传感器不要被阳光直射

好的

网友:
我见过有在传感器表面盖一小块透气好的海绵,应该是为了减少空气流动的影响,也许你买的传感器上就有

网友D:
气压哪个方向无所谓吧,有海绵覆盖就可以,超声波才是需要测哪边就对着哪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压哪个方向无所谓吧,有海绵覆盖就可以,超声波才是需要测哪边就对着哪边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