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雨天,轻木机机头木质部分会被发动机坠得向下变形吗?

楼主(2020-07-06):
就像我老家的木门一样,一到阴雨天就夹门框。会这样吗?因为我的轻木机,机头拉力线这段时间自动向下偏了。大家在飞机机头木质部分蒙碳纤维玻璃钢就是为了防止变形吗?

网友A:
你没上紧吧?正常除非是湿度很大,否则结构性的东西,不至于空气中就直接变形

网友B:
考虑自重变形和受拉变形了吗,一般情况变形量很小,模型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上紧吧?正常除非是湿度很大,否则结构性的东西,不至于空气中就直接变形

上螺丝紧的。今天把拉力线调了下,没用还是正飞低头,倒飞抬头。然后我用遥控的水平尾翼微调拉了一小格,然后搞定了。可能机身在车里,又热又湿,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自重变形和受拉变形了吗,一般情况变形量很小,模型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自重变形?,可能吧。一直是起落架朝下站在车里,可能阳光太毒了。蒙皮都起皱了。难保轻木也变形了

网友:
会不会是机身变形,水平尾翼有负的安装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螺丝紧的。今天把拉力线调了下,没用还是正飞低头,倒飞抬头。然后我用遥控的水平尾翼微调拉了一小格, ...

感觉不至于湿气变形……还是上垫片垫起来,增大接触面积,估计是锁时间久了,那边已经下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至于湿气变形……还是上垫片垫起来,增大接触面积,估计是锁时间久了,那边已经下沉了

垫片上哪里?增加哪里的接触面积?不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垫片上哪里?增加哪里的接触面积?不懂啊。

夹轻木结构前后都上垫片(下图A,B区域,尽量选用面积大的垫片,增大接触面积,有些是靠那种带尖牙的螺丝锁的,不行换止退螺丝上,注意螺母防滑,别飞天上震松了,可以适当打一点螺丝胶)如果知道固定往某一边偏,就对应加多垫片,改变拉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轻木结构前后都上垫片(下图A,B区域,尽量选用面积大的垫片,增大接触面积,有些是靠那种带尖牙的螺丝 ...

感谢,有这图我就清晰了。垫圈看来得用大的才行了。有很多时候被螺丝拉的压进木板里。对了,问你一个问题啊,轻木油动飞机的机头部分加强。应该用什么好。比如单独刷环氧树脂胶,或者加上玻璃布,或者碳纤维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有这图我就清晰了。垫圈看来得用大的才行了。有很多时候被螺丝拉的压进木板里。对了,问你一个问题 ...

个人感觉这种保护措施在炸鸡的时候都是浮云,反过来不炸鸡的你见过几个把发动机飞走了,留下机身自由落体的?
如果硬说你要90度扛地平面,能有个尸体存下来还是刷渗透性的胶比较好,加强木制结构强度,外裹的毕竟是外裹的,就好比骨头和肉一样,你感觉那个更结实?但是有点肉可以缓冲,我想内外兼顾的2种方式应该不冲突吧……没事都搞上,不差那几十克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这种保护措施在炸鸡的时候都是浮云,反过来不炸鸡的你见过几个把发动机飞走了,留下机身自由落体 ...

是怕震动和抖动啊。震动抖动直接能把机架震散了。炸鸡那就不讨论了。就是换全铁也一样不经炸,我这9年前遇到过一次电机在天上飞出去的事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怕震动和抖动啊。震动抖动直接能把机架震散了。炸鸡那就不讨论了。就是换全铁也一样不经炸,我这9年前 ...

9年一遇,就当猿粪吧,震动貌似油机都不小吧,这个是个学问问题,得找老司机给你解决解决,不行买个u力胶的那种2硬橡胶垫子垫到垫片下面,我看厂里面好多机器脚下面都是搁的这类型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9年一遇,就当猿粪吧,震动貌似油机都不小吧,这个是个学问问题,得找老司机给你解决解决,不行买个u力胶 ...

我的是飞机是油机,改电动机了。电机垫片用胶的可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年一遇,就当猿粪吧,震动貌似油机都不小吧,这个是个学问问题,得找老司机给你解决解决,不行买个u力胶 ...

个人感觉减震垫没有作用,四冲机怠速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减震垫机头抖的跟磕药一样,全油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减震垫机头都是一点不抖

楼主(2020-08-25):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减震垫没有作用,四冲机怠速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减震垫机头抖的跟磕药一样,全油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减 ...

是不是单杠机的通病都是怠速抖?感觉上到4缸就好了。哈哈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