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水的飞机会拍到什么?--打捞落水的穿越机

楼主(2020-07-07):
朋友的飞机这次损失惨重,不算狗也差不多一千多了。。。如果飞水,请做好防护和准备啊。。。

网友A:
音乐配的好

网友:
飞山莫飞水

网友B:
音乐配的好,拍的好,剪辑好,必须赞

网友:
配乐很喜感

网友:
还有小鱼啊

网友:
绑泡腾片是个好主意

网友C:
只要你进水后不推油门,就不会有事,电池就看运气了,热缩膜和青稞纸包的好的电池不会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乐配的好

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乐配的好,拍的好,剪辑好,必须赞

谢dalao的啃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你进水后不推油门,就不会有事,电池就看运气了,热缩膜和青稞纸包的好的电池不会有事。

朋友这个泡的时间太长了,第一次下水没找到,他回家洗个澡,然后和我两三个小时之后才来的

网友:
海绵宝宝加小鱼儿和BGM好评

网友D:
当天就找到你这个泡水时间也不长,我的泡水大概6天才找到,也就飞控和电池坏了,其他全部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天就找到你这个泡水时间也不长,我的泡水大概6天才找到,也就飞控和电池坏了,其他全部能用

如果电池掉了应该就好很多了,在2p的落水视频里能很清楚听见巨大的一个声音,之后还有滋滋声,,加上铜绿,看来是一直在通电。。。

网友:
我的也在水里泡了三天

网友:
我的因为天空端扯飞控的电太大,空中重启,那时也是没做防水,水里泡了8小时,天空端,大力飞控电调,接受,电池都泡费了,电池没有一点电压。飞控电调天空端都氧化了。捞上来整理好能用的只有电机和机架,万幸的是gopro本身是防水的,在水里还录了2小时的视频,最后没电了才关机。现在所有的电子设备都用704和三防漆做防水,天空端直接在xt60上拿电,在水上飞时机腹上绑个矿泉水瓶,炸水里捞起来继续飞!

网友E:
我还有一架飞机带着狗6在水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有一架飞机带着狗6在水里呢

看到你这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