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9ZHP WC2 可以飞固定翼吗?

楼主(2020-07-07):
FUTABA T9ZHP WC2 里面是不是有直升机、固定翼、滑翔机3种模式?

网友A:
标准的遥控器都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遥控器都有这个功能,

好像 jr pcm 10x只能飞直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 jr pcm 10x只能飞直升机

是啊,油门和螺距通道始终联动。想飞复杂的固定翼螺距通道不能插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油门和螺距通道始终联动。想飞复杂的固定翼螺距通道不能插舵机。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2021-04-25):
楼主还在用t9?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 jr pcm 10x只能飞直升机

10X也有固定翼版

网友C:
附上照片
请参考

大九的机型选择菜单

固定翼版10X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附上照片
请参考

老哥 目前 我想买个老款控,目前看了三款 dsx12 pcm12 10x,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哥 目前 我想买个老款控,目前看了三款 dsx12 pcm12 10x,

老哥,你想要的都是俏货啊!找到了也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想要的都是俏货啊!找到了也价格不菲。

我知道你有

网友:
我有,是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