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心杯的F3飞控问题

楼主(2020-07-07):
最近想把闲置的空心杯改成0703的小无刷,但是有点不明的是,空心杯一般都是一个飞控,没有分电板和电调,那么是不是空心杯所用的F3飞控是集成的分电和四合一电调?另外我如果用原线路加单独的电调链接无刷可行逗?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25.5的飞控板一般都集成电调,甚至集成图传和接受机,但是要把有刷改无刷,难啊,有技术,有时间又能折腾的可能吧

网友:
低成本高集成的电路板,改起来估计够呛,看个人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5的飞控板一般都集成电调,甚至集成图传和接受机,但是要把有刷改无刷,难啊,有技术,有时间又能折腾的 ...

集成的电调可以无刷直用吗?我看好一款0703的无刷,大小合适,就是不知道电调能不能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成的电调可以无刷直用吗?我看好一款0703的无刷,大小合适,就是不知道电调能不能直上~

电调合适, 不能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成的电调可以无刷直用吗?我看好一款0703的无刷,大小合适,就是不知道电调能不能直上~

不能,无刷和有刷根本就不通用

网友(2020-10-28):
引用 网友A:
25.5的飞控板一般都集成电调,甚至集成图传和接受机,但是要把有刷改无刷,难啊,有技术,有时间又能折腾的 ...

能不能改接收机?

网友A:
集成的不行,不集成的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成的不行,不集成的可以

没办法绕过板载的接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绕过板载的接收吗

你能找出引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