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的点火器改造

楼主(2020-07-07):
玩甲醇机,就要用到点火器,我对现在用的HSP的点火器非常失望,那种带状态灯的点火器又太贵,想自己做一个,  要求如下:  用一节18650或者21700  3.7V的锂电池做电源,不加任何降压模块(火头工作电压1.2-1.5V),由于锂电池电压过高,直接给火头接电绝对秒烧,所以想在电路中串联一个指示灯,一来是降压用,二来是当状态指示灯用,接通火头的电热丝,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电路,指示灯就亮了,如果电热丝不通,指示灯就不可能亮了,因为整个电路是一个串联的电路, 请各位大神支招,我因该用哪个型号的LED灯,用几个?

网友A:
给led灯串联一个降压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led灯串联一个降压电阻就可以了

求具体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具体型号

用任意led管都可以,按电路图计算一下要多大的电阻

网友:
这样接也可以

网友:
用蓝色led

网友:
用红色led的话接120欧电阻

楼主:
非常感谢您高质量的回复,但是我有个疑问,锂电池的电压是3.7-4.2之间的,您的电路图中的电阻是按3.7V 计算的,万一锂电池的电压是4.2的话,火头的电压是否会过高导致烧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高质量的回复,但是我有个疑问,锂电池的电压是3.7-4.2之间的,您的电路图中的电阻是按3.7V 计 ...

按最高电压4.2伏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最高电压4.2伏计算的

那如果电压到了3.7v,火头是否会电压不够,点不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电压到了3.7v,火头是否会电压不够,点不燃

火头最低电压是1.2伏,电池电压低于3.9伏可能就点不着了

网友B:
搞这么复杂淘宝上买DC-DC模块改造一下,那种电流超过2A就行,我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这么复杂淘宝上买DC-DC模块改造一下,那种电流超过2A就行,我用了好几年了

关键要有指示灯,单单降压就太方便了,你如果玩甲醇机就能明白指示灯的重要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要有指示灯,单单降压就太方便了,你如果玩甲醇机就能明白指示灯的重要性

我都玩了10多年甲醇机了,DC-DC模块带电压表,比led强多了。直接告诉你买什么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玩了10多年甲醇机了,DC-DC模块带电压表,比led强多了。直接告诉你买什么得了。

当你遇到接触不良,发动不了的时候就知道了,有个灯,能告诉你,压根就没通上电

网友:
我也是一直用DC-DC降压模块加12V电瓶或3S锂电做点火电,模块调到1.2V,不需要什么指示灯,不放心的话经常用电压表量一下输出电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玩了10多年甲醇机了,DC-DC模块带电压表,比led强多了。直接告诉你买什么得了。

体积太大了,我打算设计一款商品化的,而不是DIY级别的

网友:
那用电阻降压最简单

网友:
一节18650 3300mah,一节爱老婆2000 mah,至于费这劲么

网友:
楼主,虽然我不是电子专业的,但明确告诉你,你的电路设计是行不通的,或是说,非常不可靠。按中学物理来说,你的电路原理完全没有错误,但实际应用是另外一回事。你非要自己设计这么原始的电路,用稳压二极管外加三极管扩流来跟火头并联才可行。现在都流行用集成IC了,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任意led管都可以,按电路图计算一下要多大的电阻

你这图形,R1需要用到水泥电阻,体积大,损耗太大了,不现实啊

网友C:
就这电路我发表一下意见吧,1.  R1必须是2W以上的电阻(注意是功率,不是阻值),损耗过大,电路效率太低了  2.   R1的值不好计算,除了电池电压在3.7-4.2的范围这个因素,还有就是装不同的电池,内阻是不同的,这个电路火头处是分压电路,内阻变化会引起火头分得的电压不确定。
所以,老老实实用某宝的降压模块是最廉价而且可靠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电路我发表一下意见吧,1.  R1必须是2W以上的电阻(注意是功率,不是阻值),损耗过大,电路效率太 ...

不用电阻就用几个led灯珠分掉点电压是否可行,对了,串联电路上的用电器电流是不是相等?如果是,首先火头的电流大概是2a,是不是意味着我要选2a左右的led?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电阻就用几个led灯珠分掉点电压是否可行,对了,串联电路上的用电器电流是不是相等?如果是,首先火 ...

个人浅见,自己折腾出来的电路既不经济又不好用,如果说纯粹是一种乐趣,那可以,用LED灯珠分压,电流是2A,那这个LED的亮度很大了,有点夸张,关键电路的效率太低了,如果真的非要让我搞这个电路,我就直接来个可调三端稳压芯片LM317外加电位器就完事了,实际上,我分析过某宝上的那些模块,既经济,又可靠,电路效率极高,体积又小,关键价格那么便宜,如果你非要加个热火头工作指示灯,那把电路改动一下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浅见,自己折腾出来的电路既不经济又不好用,如果说纯粹是一种乐趣,那可以,用LED灯珠分压,电流是2 ...

关键的关键,我需要有一个指示功能,火头的电热丝通电了,就亮个灯提示我,反之就不亮,这太重要了,好多人发动不起来,都是火头电热丝压根没通电,自己无法察觉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的关键,我需要有一个指示功能,火头的电热丝通电了,就亮个灯提示我,反之就不亮,这太重要了,好多 ...

用灯来提示通电,是不可靠的,比如火头真的通电了,灯亮了,但火头两端电压偏低,照样打不着,某宝上有种带显示电压电流的降压模块,可以显示负载的电流,这才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灯来提示通电,是不可靠的,比如火头真的通电了,灯亮了,但火头两端电压偏低,照样打不着,某宝上有种 ...

没错,看电流是最可靠的,我现在用的就是一个可以显示电流的模块,但是太麻烦了,想把它做小巧点

网友:
杠精一个

网友:
1.35欧的电阻用5瓦的就行了,功耗不是很大。

楼主:
打算用这个

网友:
都能看到输出电压要不要指示灯也没多大必要了吧,我就用的降压模块,那种设计的普通电路跟专业设计集成电路差距一目了然

网友:
DC-DC降压可调恒压恒流大功率10A太阳能充电LED驱动车载电源模块 18.00块钱搞定。接汽车电瓶,或12V电池,11.1V3S锂电组。

模块参数

模块性质:非同步整流非隔离降压恒流恒压模块CC CV 充电模块

适用范围:大功率LED恒流驱动,锂电池充电(包括铁电),4V、6V、12V、14V、24V电瓶充电、镍镉镍氢电池(电池组)充电,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

输入电压:7-40V

输出电压:连续可调(1.25-35V)(适用于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的应用不能升压)。

一定要买强散热,像这款带散热片的模块,否则长时间通电输出采样电阻会烧掉,不好修。

网友D:
这款采样电阻很粗大,安排在暴露位置。易散热,易更换。
以前买过两款,都是损坏在了采样电阻上。

为什么要用模块?
因为,热火头是电流工作。而供电电压根据不同的电源有很大差别。电压不同,热火头电流会发生很大变化,不小心就会烧掉,或点不着火。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给LED大电流供电的模块,就具备自动恒流的功能。也就是任意供电电压(一定范围内)都不影响负载的恒流供电。所以可以很安全放心地工作。
用一个3S锂电同时给启动器和模块点火器供电,没有任何压力。

楼主:
你们还是不理解我的痛点,  关键不是降压,而是我要知道,火头到底有没有被通电,电热丝到底有没有发红发热。。。。。很多时候,发动机发动不起来,然后拉了半天,手都酸死了,还是发不起来,难道你会去换火头,换点火器嘛,肯定不会嘛,肯定还是使出吃奶的力气去发动嘛,但事实就是火头压根没通上电,你发到明年都发不响

网友:
现货包邮大功率瓷管绕线可调电阻刹车负载滑动变阻器50W100W500W

网友E:
楼主的想法我明白了,用电阻分压搞成串联电路然后根据分压电阻没有没电压判断电路通电了没有,这个想法从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没毛病。
唯一不理想的地方就是效率有点低,锂电池输出3.7*2=7.4瓦的功率,到热火头上只消耗了1.2*2=2.4瓦,剩余 5瓦全部成了损耗。这5瓦是需要散热的,体积小不了。I平方*R=P。你搜索一下这么大瓦数的电阻有多大,估计最少一根烟那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想法我明白了,用电阻分压搞成串联电路然后根据分压电阻没有没电压判断电路通电了没有,这个想法从理 ...

谢谢你理解我的用意,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的事情,对于搞电子的人来说,超级简单,我买了USB手机充电电压电流检测模块,15元而已,用这个模块检测2S 电池的工作电流,然后再输出端接一个降压模块,降压到1.2V 输出3A的电流,很小的降压模块TAOBAO上那些号称3A的能不能用,有点担心。

网友(2020-11-28):
串电阻是不是等于浪费了 一般的电,还不如 用一节  镍氢  加个 指示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任意led管都可以,按电路图计算一下要多大的电阻

这个电路LED只有1.5v还加电阻,LED应该不会亮,LED的驱动电压好像在1.8v以上。

网友(2021-09-28):
楼主成功了吗

网友:
我的方案是可调DCDC降压板,宽电压输入,调到1.2V输出,随便那个航模电池就可以了,然后串一个电流表,量程5A,实际工作时电流3A以内,任何接触不良都可以通过电流表看出来,接上火头再微调下电流,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太大了,我打算设计一款商品化的,而不是DIY级别的

现在DCDC降压板小得不行,绝对可以塞到产品中。电流表难以找到太小的,可以用单片机做一个数码管的。其实一个分流电阻并联一个发光二极管也可以显示电流,发光二极管点亮电压1V以内,那要2A多电流启动,分流电阻选个0.5欧姆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采样电阻很粗大,安排在暴露位置。易散热,易更换。
以前买过两款,都是损坏在了采样电阻上。

网友(2021-11-05):
我受楼主启发,从网上买了可以实时监控电流的DC降压板子,电压可以从1.2V开始随时以0.1V步进调节。非常好用。我是把板子加装在电启动上面,用电启动电池供电。

网友:
还有就是抖音上乌鸦模型用的一个点火器,就能实时显示电压电流,他有个视频告诉链接了

网友(2022-02-21):
引用 网友C:
就这电路我发表一下意见吧,1.  R1必须是2W以上的电阻(注意是功率,不是阻值),损耗过大,电路效率太 ...

同意。

网友:
这样led灯一直亮吗

网友(2022-06-17):
都不好,还是老方法最好,我是用两节镍氢电池并联用,3000毫安时,够用,出去玩前查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