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如果一直没断,可以不换吗?

楼主(2020-07-07):
本人的x360大约飞了120个起落,没换过皮带,期间炸鸡两次。发现皮带边缘有一些细细的毛,但是好像也不影响飞行。请问皮带一般多久更换一次?

网友A:
8年或者10万公里

网友:
皮皮虾 我们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年或者10万公里

good ,要在直升机上普及正时链条了吗

网友B:
常换安心,反正也不贵。

如果非要磨损到缺齿和皮带薄成纸片的状态再换,也行,没你想的那么脆弱。

你又不是世界冠军,不会暴力到飞断皮带的境界。

网友C:
大约五万公里换一次,哈哈

我的一般都是看到全是小裂纹就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约五万公里换一次,哈哈

谢谢 魔友,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换安心,反正也不贵。

如果非要磨损到缺齿和皮带薄成纸片的状态再换,也行,没你想的那么脆弱。

谢谢,说得有道理

网友D:
看着掉了很多会就可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掉了很多会就可以换了

确实有一些黑色的灰灰

网友:
入模这么长时间,皮带没断过,也从来没换过

网友E:
按3000rpm,mxl皮带节距2.032,71t前驱动同步轮
也就是线速度为7.2136m/s,一块电3分半下来,走了1.515km
寿命这玩意不好说的,推荐100-300起落更换一次。反正就是看同步带的齿轮部分有没有特殊情况,有就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3000rpm,mxl皮带节距2.032,71t前驱动同步轮
也就是线速度为7.2136m/s,一块电3分半下来,走了1.515km
...

专业,谢谢魔友分享。

网友:
还好吧,正常飞我是没有飞断过,一直用

网友:
X3的450起落,没换

网友:
飞断了在换也来得及

网友:
还是要检查皮带上的齿形是否完整,无缺失

网友:
我的480皮带直驱已经飞了350个起落。皮带完好。

网友:
真正暴力飞断的很难,我的450以前几百起落都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