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没有5V输出什么情况

楼主(2020-07-07):
上电就快闪不停,蜂鸣器还有电流声
GPS和端口设备都不工作(没有电源进入)
单独连接电脑PIX也是没有5v输出
但是地面站功能是正常的。

网友:
电流计状况如何?地面站里面设置对不?显示的电池电压电流数据正常不?

网友:
之前装固定翼出现过,四个舵机,一接电池,飞控瞬间假死状态。大概率是用电设备太多,开机瞬间压降过大,飞控启动低压保护了。断掉一个舵机,再通电就正常唱歌给我听啦。

参考一下吧

网友:
单独连电脑,不接电池,确实不会有5伏输出的。那是本来是驱动舵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