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飞控对频上电后油门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7-07):
在CLEANFLIGHT 上PID调参里面拨动油门开关可以看到油门有反应。油门解锁也是在合适范围内,在电机设置里面主控制下电机也能正常转动,说明接收机正常电机电调也正常,但是退出软件上电对频后拨动油门开关始终没反应,解锁也解锁了

网友A:
设置了电调油门行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了电调油门行程没有

我按照教程上面设置过一次,但是没有听到滴滴声。因为我的CF版本和教程上面的版本不太一样,无法关闭
这是教程上的

这是我的CF版本配置界面,我没办法关闭ONESHOT125,没有这个选项。

但是我还是按照上面设置了一遍,就是没有听到滴滴声。
有劳了

网友:
可能是电调协议不对,换几个试试

网友B:
是遥控的油门没到飞控认为的低位,最简单的方法,遥控的油门微调向下调,然后试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遥控的油门没到飞控认为的低位,最简单的方法,遥控的油门微调向下调,然后试试解锁

谢谢,真的成功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电压过低就会直接断电坠落,可不可以设置低压缓慢降落的?

网友C:
你看着电压飞啊,差不多你就飞回来降落就行啦!你哪个低电压缓慢降落,我没听说过,估计也不会出这个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着电压飞啊,差不多你就飞回来降落就行啦!你哪个低电压缓慢降落,我没听说过,估计也不会出这个功能的 ...

电池过放,缓慢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