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推机

楼主(2020-07-07):
请问各位前辈们 后推机在安装
电机
需不需要下拉角来抵消反扭

网友A:
下拉角不是来抵消反扭,是为了抵消加速抬头。后推下拉得看电机位置,如果与机翼平,可以不要

网友B:
反扭用电池抵消就行了吧。

网友C:
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