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室内橡筋飞机变距桨头

楼主(2020-07-07):
前面做的变距桨头虽然可以使用,但是结构上欠稳定,在安装桨叶,调整螺距时不方便,经过思考后重新做了一个变距桨头,克服了这些毛病,具体见下图。

重量是0.21克,比原来的多了0.05克,但使用上方便了很多,增加这点重量不影响飞机的飞行,飞行重量只增加了1.3%。

网友:
自适应变距啊,通过动力的转矩与阻力的转矩差来自动变距的吧

网友A:
以前有个人研究了几年,后来就没得消息了。
他的一个思路比较靠谱。螺旋桨上沾有两个微型强力磁铁。
没有十字盘,取代十字盘的是下面用的三个电磁线圈(取代十字盘和舵机)。
实现前进,侧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人研究了几年,后来就没得消息了。
他的一个思路比较靠谱。螺旋桨上沾有两个微型强力磁铁。
没有 ...

你说的是直升机?

网友:
不断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人研究了几年,后来就没得消息了。
他的一个思路比较靠谱。螺旋桨上沾有两个微型强力磁铁。
没有 ...

他这是室内橡筋飞机,不是电动的。

楼主:
结构上没有大的改变,用胶水的量做了控制,解决了桨叶粘接不稳,容易松动的问题。

重做后的重量0.17克

原来的重量0.21克。

网友:
精益求精!

网友(2020-08-18):
挺厉害, 我看了国外那个有名的博主,好像叫 Juash, 我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制作的结构,静态图纸有,但没看过太仔细的动态效果, 所以还没考虑做自动变螺距螺旋桨。 你的非常棒,不过感觉工艺上可以多看看youtube介绍,应该能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