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越的刹车拉杆弯了一点角度

楼主(2020-07-08):
按道理来说,厂家的设计应该是最合理的,但是为啥我觉得弯一点角度更合理
<

网友A:
这靠什么刹车啊

网友:
厂家不合理的比较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靠什么刹车啊

你拆过就自然知道了,很简单

网友:
因为你原来都没有装对。

网友:
因为你舵机臂加长了,所以角度变了。
<

网友:
电越还有油箱?刹车油?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拆过就自然知道了,很简单

没玩过,有制动盘或制动鼓吗

网友B:
我怎么觉得原来不弯曲更合理,舵机臂缩短就够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原来不弯曲更合理,舵机臂缩短就够了。

没法缩短
<

网友:
两根杆之间根本不垂直,掰不掰弯没啥区别。舵机臂太长了,缩短了让两根杆垂直一些能更好。没啥缩短不了的,那么长的臂为何缩短不了?舵机臂弄那么长,貌似行程也很长,实际由于角度不垂直导致有效行程根本没多长,两根杆接近平行了舵机就拉不动了

网友C:
你都没装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没装对,哈哈

哪里不对,请教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