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了一个拖网船,拉力可能达到20kg,而且成本还不高

楼主(2020-07-08):
做了一个拖网船舶,用的是咸鱼二手的那种带液压泵的电机,买的是那种20元一个稍有点异响的。买了4个.想着反正只要能拖网就行就用了最简单的方式做了一条拖网船.今天早晨试了试,由于推力有点大有次还差点摔跤,一只没能测到准确数据,称一般在十几公斤左右跳动,只是有一次我看到称上是8点几公斤时(只看清了前面的8后面小数没看清)觉得不对头,仔细一看是一个桨被绳子缠住了,所以推断拉力不小于16公斤.事后量电压19V多点。

楼主:
电机买回后先拆开将电机轴用砂纸稍稍打磨小点(手用力能将轴承拆下就行)方便以后换轴承及折装,电机线圈用绝缘漆浸泡(就是多涂点让漆能渗进去)铁芯内部都刷绝缘漆防锈.外壳刷防锈漆,轴承换成不锈钢的.可以将轴从转子中往输出端敲一点 这样轴能伸出长点.如果是24V电压拉力应该大于20公斤了,我还想换成80mm桨试试因为不需要这么大的拉力(现在用的是90mm桨)

网友:
电器怎么防水?

楼主:
电器防水用704就能解决

网友A:
楼主,电机的链接能共享下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机的链接能共享下吗 谢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8m5hronfec9  电机有两种,一种正常的35元一个,一种有点异响的20一个,买那种20的稍稍调整一下就可以正常了.我一次买了四个,两个做备件.

网友A:
收到,多谢楼主。再请教下楼主配了多大功率的电调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多谢楼主。再请教下楼主配了多大功率的电调哈

80A

楼主:
昨天游泳时手抓拖船试了一下,(用一个舵机测试仪控制)一个人在水中速度很快,只是螺旋桨打出的水花太大只好闭气将头埋入水中才行,下次做一个潜航器试试.

楼主:
用便宜电机试验还是蛮有乐趣的,看着淘宝那些几百的水下推进器真是觉得太坑人了,一个电机做点防水,换几个不锈钢轴承就要人家几百元,是不是觉得玩模型的都傻瓜,我发现玩具一百能买到的东西只要是到了模具店起码几百。一个拖船套件就几块板激光切割一下就几百上千.不说别的,一个舵机测试仪有人只卖3块多,有人就习十几块,不说了.

网友B:
楼主能否上拉力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上拉力视频

不会上视频。再说一个人要掌握遥控还要抵抗那么大的拉力,拍个照都困难。

网友B:
支架哪里能买,我也想做个简单的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架哪里能买,我也想做个简单的玩,谢谢

支架是自己打印的,

楼主:
一直没能将这款电机的推力测试好, 又想用这款电机做一潜航器,现在画了图,准备用几天打印出来,能测出准确的推力数据,如果数据理想就做成一对,做一个潜航器玩玩,现在天气还热还可以游泳.

楼主:
做的这个拖网船看来是太简单了,大家都不喜欢,想通了也来做个费手工的船,反正是为了拖网也不会做得太像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设计了个大概还有好多细节没做,先将意思发表一下, 这最后一张船的上层建筑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还没仔细考虑,这下有得忙了, 每天要游泳,要骑单车,还要玩模型,时间太紧了,没激光切割 这船只能用线锯加工了或其它手工工具加工了.

网友B:
支架图可否给份108944036@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架图可否给份108944036@qq.com,谢谢

发STL文件可以吗?可没QQ号,怎么发给你?

网友:
可以,网盘也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