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索机能改圈数吗?

楼主(2020-07-08):
手边几个GWS收索机,都是0.5T的。有高人知道怎么改成4T的吗?感谢!

网友:
换多圈电位器

网友A:
从0.5T改到8T肯定要换电位器的,如果换到1-1.5T左右可以用外接齿轮的办法
左边那个舵机就是加圈数的收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0.5T改到8T肯定要换电位器的,如果换到1-1.5T左右可以用外接齿轮的办法
左边那个舵机就是加圈数的收索机 ...

多谢!学习了。非常感谢!

楼主:
直接换一个多圈电位器就行了吗?不要改别的了吗?多谢您的回复!

网友B:
直接不行,电位器放不下,要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不行,电位器放不下,要外置。

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