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电调起火,把电调也烧焦了,事故正在调查中。。。

楼主(2020-07-08):
我用海博3层13A,cinebee1103 KV10000电机,后来坏了一个,换了一个其他的1103 10000KV,测试后都没问题就出去飞谁知道飞了4块电后,做完动作不小心掉草地就起火了,找到飞机时已经烧完,看样子是电调先起火,不知道是我配置问题还是装机问题,郁闷中。。。

问了一些大神总结几点:
1.草地上有水短路
2.用了3S 电使用10000KV的1103电机,使用了扭矩大的三叶桨,发热
3.接线质量问题
4.飞控质量问题

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应该是堵转了吧

网友A:
10000kv用不了2.5寸3s

网友B:
可以用2s电池,或者用两寸桨。作死的节奏啊!以后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0kv用不了2.5寸3s

现在改用6500KV,3s,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2s电池,或者用两寸桨。作死的节奏啊!以后就知道了

用2S翻滚很难拉起来,现在改用6500KV,可以用3S+3叶桨吗?

楼主:
换6500KV,3S,三叶,悬停一分钟电机未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S翻滚很难拉起来,现在改用6500KV,可以用3S+3叶桨吗?

行,没问题。

网友C:
原来10000kv的电机也能用3s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2S翻滚很难拉起来,现在改用6500KV,可以用3S+3叶桨吗?

这个ldarc的电机就是2寸4s用的,3s2.5寸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10000kv的电机也能用3s电池!!!

这套10000KV我从cinebee,到ET85,到牙签,到格普,一直在用,都有用3S,到现在才烧了,可见质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darc的电机就是2寸4s用的,3s2.5寸应该可以

好,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6500KV,3S,三叶,悬停一分钟电机未发热。

飞控电调一体主板,好评,内部线材瞬间好看了,好像12a吧,挺贵的,楼主装机不错啊,我又想玩小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电调一体主板,好评,内部线材瞬间好看了,好像12a吧,挺贵的,楼主装机不错啊,我又想玩小机了。

谢谢啦,我还是新手,将机还一塌糊涂,这是et85的飞控,都是插头试电机,很快可以装好,之前使用牙签机机身太短,维修麻烦,换这个格普的好很多了

玩小机没那么大动静,相对安全些,练手娱乐不错。

网友:
你们不说翼飞劲大我都觉得不习惯了

网友:
明显桨不合适啊,都1万kv了,,看看翼飞cinebee,,配那么小的桨,飞下来都烫得不行,我这个配置用的都是2.5寸桨,3s,kv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