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点火式汽油机

楼主(2020-07-08):
(无正文)

网友A:
这款汽油发动机好小哦,就是没有看到化油器的油门摇杆,难道是固定油门的吗,跟以前的压燃式发动机一样的工作?

网友:
    观赏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火花塞发动机前下右有亇调节点火时间的手柄,油杯上有亇油针调油门。工作时另配有点火线圈和电容器同汽车发动机原理

网友(2020-09-12):
引用 网友A:
这款汽油发动机好小哦,就是没有看到化油器的油门摇杆,难道是固定油门的吗,跟以前的压燃式发动机一样的工 ...

电火花点火的发动机是调节点火时机(角度)来控制转速的。就是周老前辈说的那个发动机前面的小手柄。一组“白金”触点可以转角度,点火时间晚一点,转速就低,反之亦反。
压燃发动机和电热式发动机没有调节点火时间的可能性,只能用气门来控制转速来。还有一种调节排气口的大小(就是“闷”住排气口)来控制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