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穿越机的一些思考

楼主(2020-07-08):
三寸机和五寸机就不用说了,各有千秋。
四寸机和五寸机相比,五寸机的优势在哪儿?
个人感觉4寸机更加灵活,挂狗续航时间不比5寸短。为什么市场上主要是5寸和3寸,而很少4寸呢?

还有我觉得机架应该有两条线,
一条就是现在的格普,毒刺特别厚重的机架,玩暴力,炸不坏。但是机架重自然飞行时间就短。
一条线,就是机架尽可能的轻量化,适合玩拍摄的玩家,说实话这类玩家那种5mm的机架真的是多余,反而因为机架重损失了飞行时间。

还有风靡的3寸涵道机,都说安全,我也买了一个,收到空机后我就楞住了,感觉和5寸差不多大了都,还那么的重,然后我就退货了。
因为三寸函道机架在家狗,加大容量电池,感觉怎么说呢。。。。
觉得还是3寸轻一点的机架,带保护桨,比函道至少节省100多克重了,自己尝试了多次也很安全。
为什么函道机这么火呢,感觉函道机3寸桨,拉650克左右(加狗)的飞机真是老牛拉大车呢。
或者用圈圈机平衡一下不好吗?

欢迎大家理性,各抒己见!

网友:
你把我想说的全部都说了,谢谢你啊!

网友A:
很久没看到大佬出现在直升机版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看到大佬出现在直升机版块了。

好几年没飞直升机了,飞了几个月穿越机,上次一飞直升机还炸了,就又熄火了

网友:
5寸机应该是出于动力和续航平衡的考虑。涵道机由于涵道作用会比一般3寸的动力更高,能让3寸载荷更大,也有一定的保护效果。至于安全,都是相对的~

网友:
很好,但我认为用机架的一点重量换取整机的强度还是很划算的,毕竟机架的重量也没多少。

网友B:
5寸是个主流机型,
我的5寸可以做到悬停20分钟,
但是安全性不好,旁边有人过,我就担心掉下来伤人,所以我很少飞5寸。

3寸4寸是鸡肋,多余存在,

我的主力是2寸,悬停10分钟,可以卡录,
这已经很厉害了,
而且不担心伤人,因为有浆圈,而且重量很轻。

2寸很好携带,5寸就大了,

我有时在家飞2寸,也很解毒,

3寸4寸,高不成低不就,感觉没有存在的价值。

网友:
我觉得很大可能是因为国外赛事的原因,猜测5寸是赛事主力机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机架大部分都是国外设计画图,火了以后到国内基本都是改几个地方,就当成自己设计的,比改尺寸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5寸是个主流机型,
我的5寸可以做到悬停20分钟,
但是安全性不好,旁边有人过,我就担心掉下来伤人,所以 ...

求问2寸的具体什么配置能续航10分钟

网友:
我觉得桨保护完全没有用,炸碎了好几个纯粹的浪费钱。飞起来以后任何保护都是纸。

网友:
3,4寸机架,我猜大概是从5寸改改,总设计成本增加10%,但是因为分类更细,能让销量增加30%,所以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这些数字都是瞎猜的,只有厂家才清楚。

网友C:
5寸机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是因为22xx 23xx电机在适配5-6寸桨的时候 效率和力量能够比较好的做到平衡
3寸机 如果牙签机型 能够很好滴在小场地飞行 并且很接近5寸机的手感 如果是涵道机 那么在负载上会更好一些 可以再小场地、室内空间较为平稳安全滴拍摄
4寸机 高不成低不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寸机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是因为22xx 23xx电机在适配5-6寸桨的时候 效率和力量能够比较好的做到平衡
3寸机  ...

老师飞过4寸机吗,整体效率4寸机高还是五寸机高?同样的配置我感觉4寸机比5寸机效率高很多。,机动灵活性比5寸更优秀。

网友:
9寸半小时以上,7寸20多分钟。

网友:
飞起来以后任何保护都是纸。
强烈赞同!

网友:
我觉得,5寸更适合花飞带狗。4寸的话现在裸狗盛行,也许会成为替代5寸的存在。
5寸动力是一个鼻祖级的原始动力搭配。
从一开始有人玩穿越机,就是从5寸开始的,他的发展历程更加的长久,所以搭配也更加的稳定和流行。
从开始挂狗之后,动力上又有了新的变化。以前5寸用2204都够用,但是当大家都开始挂RUNCAM,808这类录像机,就从2204变化到2205,2206,乃至现在的主流2207和2306。对于动力的追求一直是在变化的。
同等重量的条件下,4寸应该会比5寸更难搭配(以前也流行过一段时间用3寸带方狗)
同样要带一个狗8,5寸用2207搭配。和4寸用1806或者1408搭配。KV值要求肯定更高,电流和电机承受的热量肯定不一样。
以上都只是一些简单的理论说法,实际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有的人喜欢轻飘飘的飞很久,有的人喜欢快速打杆暴力飞。喜好才是决定使用什么样的设备来搭配的最关键因素。

网友:
关于3寸涵道机,最开始是因为老外做了一个研究,说涵道有提升动力的效果(有证可求的科学理论),并且兼顾了保护的性能(指保护被拍摄的人或物不是保护飞机本身)。
但是做到后面,实际的涵道效果其实甚微,更多的是一个保护作用。
不过就我体验下来,3寸涵道机在室内的稳定性真的是比其他类型的机都要好,而且贴脸飞也不太怕。所以这种机型追求的其实是室内拍摄吧(虽然很多人都到户外飞)

网友:
我倒是感觉涵道机有点高不成低不就,涵道机会给人一种很安全的感觉(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毕竟不是桨削肉。但它却有那么大的重量让人很难接受       再说四寸机,桨的拉力和直径是成平方的,四寸机和五寸机大小差距不大,但五寸桨效率 拉力等其他方面都比四寸机更均衡一些。

网友:
涵道机我有一台,飞了几次就卖了,那个响声太大了,一起飞,半条街都听到了。还有不抗风,室内飞可能适合一点。我现在用2.5寸的圈圈机代替了涵道,同样有保护圈,重量更轻,动力更好,噪音更小。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为啥要挂狗,我现在都是用天空端来录,在电脑上本地播放狗的画质还是好一点,传B站上,感觉差别不大。

网友:
反正个人意见是玩2寸及以下和5寸,这两头可玩性高,设备丰富,随着小鸡设备的丰富,2寸及以下不挑场地,安全性也较高特点,越来越多人开始飞小鸡,这部分前期投入也比较少,5寸主要是主流的大场景花飞,竞速,同样设备丰富。
这两种还有个好处就是设备相对保值,也比较好出手
设备丰富可玩性就高,就比如电机得多样性和桨和多样性配合调参,可以让大部分人得到比较适合自己的飞行风格,相对于4寸或者6 7寸 更好玩,玩穿越就是折腾嘛

网友:
还停留在2205远古时期

网友:
一路追过来,从1806到2204再到2207,2306。对技术和动力的追求越来越高。

网友:
5寸发展多年,比较成熟,室外飞当然比4,3,2寸抗风。而且室外飞,还是大一点好。

小鸡练练手就好。又掉高,又飞不久

网友:
风稍微大点,5寸也扛不住,另外,5寸内部空间大,方便调整拆卸维修

网友:
我觉得5寸是最抗风的,风大时大鸡飞不了但我还没发现飞不了5寸的时候。

楼主:
好多人没飞过4寸机,完全是凭感觉说说话的。3寸机确实不抗风,但是4寸机北方飞都没问题,南方更不用说了,北方风大尤其是秋冬季

网友:
我现在的主战机都是4寸和2.5寸的了,整体比5寸的还是要小点,因为我现在主要不是飞速度,慢慢飞,正好装狗,但总体而言呢,在有场地的情况下还是5寸更有优势些,配件更多,更好选择,还有就是2.5寸小机了,2.5寸我配的是1106的马达,有一定的负重能力,比2寸强很多,手感和4寸刚好配的上。

网友D:
我在北方,冬天飞在风大时7寸会被风刮跑,5寸机还稳得住的(相对来说),4寸机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北方,冬天飞在风大时7寸会被风刮跑,5寸机还稳得住的(相对来说),4寸机没飞过。

多大的风啊,7寸吹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的风啊,7寸吹跑了?

三九天

网友E:
引用你的話
个人感觉4寸机更加灵活,挂狗续航时间不比5寸短。为什么市场上主要是5寸和3寸,而很少4寸呢?
我個人目前都只玩4吋機,因為5吋機帶電池動輒500~600公克,雖然飛起來很有力,加上慣性很適合花飛,
但是考量安全性以及便攜性,我還是將它們全部都出脫(賣掉)。
底下是我現役的2台4吋機(剛po文),動力與速度都不輸5吋機,尤其吃6S電的那台,飛行上完全有5吋機的手感,
但是重量只有5吋機的一半,大約280公克左右,非常滿意。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1893

另外,4吋機的抗風性實際是不輸給5吋的,在台灣的3000公尺的高山上放飛,完全不怕高空氣流。
我前陣子在山上放飛的錄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你的話
个人感觉4寸机更加灵活,挂狗续航时间不比5寸短。为什么市场上主要是5寸和3寸,而很少4寸呢?[ ...

有道理,很多人没飞过四寸机,评价的头头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