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教程】Mini 915 天线

楼主(2020-07-09):
制作过程的视频不好拍,所以最后是以PPT录屏的形式展示的。

视频地址:

总计三个视频,分别介绍了:
        一、现有的几种mini 915天线、天线缩小尺寸的手段
        二、制作教程、安装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三、1.1公里的牙签机拉锯测试

有什么优势:
    一、尺寸小的同时,信号效果接近大机
            距离测试的时候,发射天线是枫叶家的 915莫克森定向天线,R9M功率10mw。
            实测一公里左右RSSI还能维持在50左右(凭经验R9M的RSSI在40以上是比较稳的),应该还能飞更远。
            如果发射用正常的全向天线的话,正前方200m穿穿楼肯定是很稳定的。
            当然一般没人拿牙签机拉锯,它的意义在于,在近距离的复杂场地获得更好的信号,减少失控可能性。
    二、制作成本低
            不计邮费和工具花费的条件下,一根天线的物料成本也就一元钱,对比其他的十几、三十几元的天线便宜得多。

最后一点,为什么要做这个天线,因为不想交智商税,更不想交了智商税还说好。

网友A:
除了RSSI,LQ数字呢

网友:
牛b,摩拜大神

网友:
技术贴必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RSSI,LQ数字呢

LQ只能反应质量吧,距离上意义不大。可能和干扰有关?
我之前也试过,LQ一直在9没变过,就没再开。

网友B:
闲鱼上买过两个小t天线,信号真的比长天线差好多,特别是特定角度下,信号衰竭特别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LQ只能反应质量吧,距离上意义不大。可能和干扰有关?
我之前也试过,LQ一直在9没变过,就没再开。

LQ是crossfire 上的吧,frsky有自己的LFR ,不过BF  OSD还不支持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LQ是crossfire 上的吧,frsky有自己的LFR ,不过BF  OSD还不支持显示

r9m也能开,连上遥控器一直显示9,关上遥控器变0。

网友:
引用 楼主:
r9m也能开,连上遥控器一直显示9,关上遥控器变0。

我知道能开,但是不确定读数有没有意义,我在github上没找到更多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买过两个小t天线,信号真的比长天线差好多,特别是特定角度下,信号衰竭特别快。

有拆开看过内部结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拆开看过内部结构吗

我拆了,就是信号线和馈线做成分叉的2.4G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了,就是信号线和馈线做成分叉的2.4G天线

那就和youtube上那个视频教程里一样了,那个教程根本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拆开看过内部结构吗

小t天线的真身。还是乖乖的使用长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拆开看过内部结构吗

小t天线就是直接把长度缩短到1/16波长

网友:
我的马鸭!这也太强了吧,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