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50涵道毒蛇真不是那么好飞的

楼主(2020-07-09):
新手半年,还是手贱搞了一个涵道,还是个小涵道,谁叫我这里场地有限呢。
这玩意儿副翼太贼了,反应不过来转大了,直接拍下去,还掉河里,以为要烧电调,结果还好,只有舵机和接收都进水,烘干后都没事。
飞了5秒修了半天,终于好了,这回我塞了一个飞控进去,设了滚转率限制,看看能不能活久点,哈哈哈!

等待晴天啊------------------------------------------------------------
更新
修好后出去飞了2个起落,感觉好多了,飞控关闭了飞也没有什么问题,看来没有注意开始舵量设定的太大了。

这飞在天上嗖嗖的感觉还真爽!

现在是感觉电池不给力,飞个3分钟3S1300电池电压就不足11V了,各位大佬说说这个飞机配什么电池更合适点?

最终更新
技术上来了这都不是事情了,现在随手抛,随便飞,毫无压力,飞机已经骚炸鸡了,不玩这种50小涵道了。
练好技术是王道。

最最终更新
我又玩起这个小飞机了,不挑场地,休闲快乐,炸鸡也不心疼。
抛飞小技巧:涵道产生推力是有延迟的,要举在手上等最大推力有了再像抛纸飞机一样抛出去,一推油门就抛是太急了,关键不是抛的动作给多少速度,关键是稳定出手。

网友A:
还是设置曲线手感好

网友:
副翼dxp设到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设置曲线手感好

多谢指教,我来试试

网友:
小飞机本来就灵活,你看看为啥入门级冲浪者和塞斯纳都是大翼展的。
特别是你又买的是速度机型。

网友:
除了起飞要人抛,挺好飞滴一鸡

网友:
什么摇控?遥控器好点可以设置参数的话就基本可以不用飞控了

网友:
毒蛇失速点很低吧

网友:
断头,哈哈,还行吧,我飞过,手抛一定要抛好,抛不好一下成断头蛇

楼主:
是啊,断头蛇,说的好

网友B:
我用64涵道马林入门的,又飞了飞80的fms福特拉,果然还是大的好飞,还有飞控能救命。缺点就是太贵

网友:
遥控的舵机舵量设置一下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64涵道马林入门的,又飞了飞80的fms福特拉,果然还是大的好飞,还有飞控能救命。缺点就是太贵

马林也算不上多贵吧,更大的对场地要求就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马林也算不上多贵吧,更大的对场地要求就高了

我是说福特拉贵。。。用80福特拉入门,感觉会比较简单

网友:
舵面设置打小舵

网友:
菜就菜,别怪飞机。我飞f8e最后横滚太快错舵炸了还是只能怪自己看不清,没有差飞机只有技术不到位的飞手

网友:
舵量大了调小舵量或者加曲线啊,,,

网友:
小函道不是很好飞。。。。曲线要调好,第一次飞的话舵量要调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福特拉贵。。。用80福特拉入门,感觉会比较简单

80入门简单
新入门恐怕连找个靠谱场地都不是人人能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入门简单
新入门恐怕连找个靠谱场地都不是人人能做到的,

是啊是啊,飞场难找,现在被逼的只能玩玩穿越和f3p了,小场地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