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暴力版mcpx

楼主(2020-07-09):
继暴力K110后,暴力mcpx回归,去除了无力不稳定的尾无刷,用加长尾管的615空心杯
45克
定速版mcpx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0NDgxNzkwMA==.html?x&sharefrom=iphone&sharekey=b99e50bd3bed5540265d2d7621d5b0019 长按复制此口令 $n91C1CJoDW3$,打开【优酷APP】就可以看了~!

ji

网友A:
看起来还真的挺暴力的,怎么定速?外挂电调?尾管的一坨是什么?

网友B:
用的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真的挺暴力的,怎么定速?外挂电调?尾管的一坨是什么?

当然是定速电调才有这效果+1104无刷KV13000,之前是双无刷像个病猫,拆除了换小空心杯,因为尾管尺寸不一样所以才有那一坨胶带

网友C:
重量最好把电池去掉吧,这是什么电池?请教下180-300MAH的窄一点的电池哪种比较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啥电池

260mah高压电池只能飞三分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量最好把电池去掉吧,这是什么电池?请教下180-300MAH的窄一点的电池哪种比较好一点

我只知道一种长条的高压电电池,其他没买过,但很多都有点鼓了,十几个电平均使用都没超过十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一种长条的高压电电池,其他没买过,但很多都有点鼓了,十几个电平均使用都没超过十次

好的,这个鼓的是叫高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这个鼓的是叫高能吧

是的,买了4种容量的,260,350,520,550,最后两种飞暴力K110,350没有什么用,飞mcpx过重,飞K110放电不够暴

网友D:
110上是穿越机改的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上是穿越机改的电机吗?

就是穿越机1103马达不用自己绕线但要换一下出轴方向,这电机我屯了不少,无刷减速组、小直升机都可以用,1103无刷减速组整体才6克有120克拉力可以做出翼展60CM起飞重量才50多克的室内F3P更是爽歪歪,以前一套这种F3P动力设备都至少要花200多,常规的最轻的2202直驱马达至少要15克,但这马达用在穿越机上一文不值,被淘汰了,穿越机玩家太高端了
早上又爽飞了一个电翻了两次跟斗,这台最容易翻,5V3A BEC已经批量了,外网也有很多小伙伴想要,还是有刷720稳定靠谱,无刷的太不靠谱了,炸一下尾电调就坏了,整体不符合K110的耐炸本性

早上把这台MCPX翻跟斗炸坏了,这主板真不耐炸,K110主板这种炸法都好多次了没炸坏,MCPX的主板炸一次就没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60mah高压电池只能飞三分鈡

主板不支持高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不支持高压吧

这个260MAH 容量的高压电池就是专门为MCPX定做的,估计厂家都卖了好多年赚翻了
4.38V负载放电电压估计有4.10V,查查厂家给的放电曲线,如果是普通电池,放电平均电压估计在3.95V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穿越机1103马达不用自己绕线但要换一下出轴方向,这电机我屯了不少,无刷减速组、小直升机都可以用, ...

1103是7500KV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03是7500KV的么?

差不多,我的7800

网友A:
用的BL电调?自己刷程序?多少A的?
楼主能来套改的详细配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BL电调?自己刷程序?多少A的?
楼主能来套改的详细配置吗?谢谢!

就是某宝那个MCPX 专用的免焊定速电调,搜索就出来了,我这个是收的二手机,年前头脑发热,花1K收了套MCPX 双无刷带dx6i,现在来看还不及2S 的轻型K110,想翻就翻,这货翻一下彻底坏了

网友:
你不戴头罩飞,主板就这样露着,炸到主板不坏才怪了。mcpx和k110就像摩托车和三厢车,装车哪个伤驾驶员?哈哈哈

网友:
无刷电机?

楼主:
有刷能有这个力度?
不过不重要了,这只是昙花一现,炸一下就没了
所以穷人的路线还是乖乖的遵从K110-M2路线,
企业家可以直接上700, 让员工准备多几台,找个空旷厂房操练

网友F:
请教一下爆改2S110需要换主板吗?原装主板支持2S吗?原装的感觉动力不足想改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穿越机1103马达不用自己绕线但要换一下出轴方向,这电机我屯了不少,无刷减速组、小直升机都可以用, ...

能详细说一下爆改110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详细说一下爆改110的方法吗

那个经过十几个电飞行验证失败了,因为5V3A的BEC的电流不够,改K100可以,但耐炸就相对差了,要K110练手还是老老实实原版吧,

这个也没有什么方法不方法的,其实就是一个BEC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1.5克以内的5V5A 的BEC,然而市场上没有这种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爆改2S110需要换主板吗?原装主板支持2S吗?原装的感觉动力不足想改一下

主板最高的支持电压应该不超过5V,如果你要2S以上电池,需要有个5V的稳压输出电子系统,需要BEC,就是降压器的意思,这个降压器有两个很重要的参数要求,一个是恒定电流输出不能低于5A(考虑到716空心杯电流峰值和三个斜盘舵机的极端情况下工作电流,加起来至少5A),另外一个就是重量最好控制在1.5克以内

我之前改的2S K110用0.8克的5V3A BEC,52克起飞,试飞了十几个电炸鸡的时候烧坏了两个主板,应该是实际过程中电流过大超过3A,BEC发热过大导致停止供电或供电电压超过5V这样就会损坏主板,用在更轻的K100上就没任何问题,用615空心杯马达,47克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最高的支持电压应该不超过5V,如果你要2S以上电池,需要有个5V的稳压输出电子系统,需要BEC,就是降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板最高的支持电压应该不超过5V,如果你要2S以上电池,需要有个5V的稳压输出电子系统,需要BEC,就是降 ...

咨询一个小问题,,,mcpx可以直接搭配现在的穿越机1s4.35v高压锂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咨询一个小问题,,,mcpx可以直接搭配现在的穿越机1s4.35v高压锂电池吗

可以,我都飞了几十个电池了,这个高压电池本来就是为MCPX诞生的,你没看插口ph2.0都是为MCPX量身定做的,260MAH的容量是最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我都飞了几十个电池了,这个高压电池本来就是为MCPX诞生的,你没看插口ph2.0都是为MCPX量身定做的 ...

谢谢,,马上就去买几颗试试

网友(2020-09-13):
这个脚架能不能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