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MZWC油门限位如何调整

楼主(2020-07-09):
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油门物理限位怎么调,我的油门是短行程的上下止点对不齐刻度,油门太灵活玩固定翼非常难受。找了说明书只有张力和棘轮调节。哪位大神能赐教?在不拆开的情况下。

网友A:
应该有限位片。仔细观察一下。两边摇杆对比就看得限位片在哪里。

网友B:
如果发射机后面或前面没有螺丝孔或者机构调整的话,一般就需要打开发射机后盖才可以调节了,(这种情况打开壳子一般可以明显看到油门总成座有个挡块在,拆除就好了)

网友C:
你说的是这样的,上下没有对齐,如果要对齐,需要拆。
如果想不要灵活,就是调松紧和棘轮。调一点阻尼和齿感。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不拆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