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固件更新了V01.00.06.00版本

楼主(2020-07-10):
俩好处:
1、解决天空端录像问题,确实解决了,不过天气特别热的情况下是是有停止录像问题。
2、增加50M码率图传,眼镜里能看到更清晰了,不错。但是……50M码率下只有4个频道了……

网友:
666 晚上回家更新一波体验下清晰了多少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高码率下也是低延迟??

网友:
爽,大疆突传完全在以愈发扩大的代差碾压对手

网友A:
选择不了 50码率啊? 25码率并且灰色 不能按下去?

网友:
这就更新去,感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择不了 50码率啊? 25码率并且灰色 不能按下去?

你是蜗牛方案的吧?我的蜗牛方案也只能25MB,大疆原版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蜗牛方案的吧?我的蜗牛方案也只能25MB,大疆原版可以。

蜗牛的也可以了 只要把 naco.txt 文档内容写上  1  插上USB DJI FPV软件 读取信息 就有一个8GB的U盘 放入这个文件就可以了,重启就是FCC 1200mw + 50m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蜗牛的也可以了 只要把 naco.txt 文档内容写上  1  插上USB DJI FPV软件 读取信息 就有一个8GB的U盘 放入 ...

蜗牛的没有插卡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蜗牛的没有插卡的啊?

把蜗牛当成u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蜗牛的也可以了 只要把 naco.txt 文档内容写上  1  插上USB DJI FPV软件 读取信息 就有一个8GB的U盘 放入 ...

看来新版本也能开1200毫瓦?  你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新版本也能开1200毫瓦?  你试了吗?

可以

网友:
怎么开1200毫瓦 有教程吗

网友D:
1200功率比700能多飞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蜗牛的也可以了 只要把 naco.txt 文档内容写上  1  插上USB DJI FPV软件 读取信息 就有一个8GB的U盘 放入 ...

为啥我只有4GB?你的确认是8G?难道我买到假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00功率比700能多飞多远?

我记得大疆官网说过 FCC/SRRC: <4 km;CE: <0.7 km;MIC: <2.5km  解释一下 FCC是1200毫瓦4公里   MIC模式1000毫瓦2.5公里  CE模式是700毫瓦小于0.7公里  所以大家都去开FCC模式  注意前面的小于号  开700毫瓦距离是小于0.7公里  也就是小于700米

网友:
700米和4公里的差距  感觉不是很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不了 50码率啊? 25码率并且灰色 不能按下去?

我也是这样的现象,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选择不了 50码率啊? 25码率并且灰色 不能按下去?

我也是这个现象。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个现象。请问你解决了吗?

要先开fcc。建个文本文档,命名naco.txt,里面内容为1。保存后存到tf卡里插到天空端里。

网友:
开1000MW教程
  第一步,你需要准备一张microSD卡。在microSD卡的根目录中创建一个记事本文件,并将其命名为“ naco_pwr.txt”。您可以在文件中输入“ pwr_1”以启用1000 mW功率模式,也可以输入“ pwr_2”以启用1000 mW或1200mW功率模式。输入上述内容之一,保存文件,然后退出。
将SD卡插入护目镜,打开电源并等待大约两秒钟,然后从护目镜的菜单中可以看到已经启用了最大功率。带有txt文件的microSD卡仅需插入DJI FPV Goggles一次,成功设置最大功率后无需将txt文件保存在卡中。
  第二步,在天空端文件系统根目录新建文本文档并命名为“ naco.txt”然后打开输入“ 1 ”保存!!

网友F:
看别人发的视频挺清楚,但是也有炸鸡的,害怕,不敢升

网友:
现在还有多少人捧起肥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别人发的视频挺清楚,但是也有炸鸡的,害怕,不敢升

我也在观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