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 换几个接收机玩玩

楼主(2020-07-10):
之前老是失控,上了几个fasst格式的小接收机,觉得自信好多

说一下m2要注意地方
最好接电后放在地上再开控,避免陀螺仪自检失误,造成空中姿态往一边倾斜。

遥控器行程,升级和副翼,不能超过100

楼主:
视频:

https://b23.tv/SAcGR9

网友:
m2从来没失控过

网友:
希望出個無接收版

省點重量

网友A:
超过100以后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100以后会怎样?

超过100,多出来的部分的行程是无效的。
前面打舵会很快,给人错觉是翻滚率加快了
当然总来说的舵因为无效区太大,造成操控手感线性下降。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最好接电后放在地上再开控,避免陀螺仪自检失误,造成空中姿态往一边倾斜”我能理解成先通飞机电再开控么?会不会失控

楼主:
不会失控的,如果你有把握接电后不碰飞机,等它自检完再起飞也行。

网友:
结论如何?

楼主:
非常好,再也没有失控过了。

网友B:
还没试过futaba接收,一直在用DX9的便宜小卫星,听楼主这么一说,看来还是不冒险了

网友:
舵机有虚位吗

网友:
M2舵机基本不会坏的 没有出现过虚位 稍微有些晃动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