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翼型导入到Profili当中的简便方法

楼主(2020-07-10):
很多模友在制作模型时需要用到profili来打印翼型,但是profili内置翼型并不全面,有些特殊翼型就需要自己导入到profili中打印,下面我以PW1211翼型为例,介绍一个简便方法。首先要在电脑上安装profili。

楼主:
进入此网站(http://www.airfoiltools.com/airfoil/details?airfoil=pw1211-pw)找到PW1211翼型数据

将Dat file数据复制到Excel表格中(红心文件)

楼主:
将表格文件另存为*.csv格式

楼主:
然后将csv格式文件更改为dat格式,直接改文件名后缀
打开profili,点击A翼型进入翼型管理

楼主:
在新窗口中点击I输入,选择从.DAT文件输入翼型

找到电脑中刚才改好后缀名的DAT文件

楼主:
添加进去后点确定

然后就能看的翼型文件名称PW1211,右窗就是翼型图形

此时已经添加成功,点击退出就可以了

楼主:
最后就是绘制自己刚才添加的翼型了,其它翼型导入方法完全相同,感兴趣的模友可以一试

网友:
大神好久不见!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啊

网友A:
这个软件是不是只能用在32位系统上?有没有64位能用的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是不是只能用在32位系统上?有没有64位能用的分享一下,谢谢

论坛此贴中下载的就能在64位系统中安装使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highlight=profili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此贴中下载的就能在64位系统中安装使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4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