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这是什么牌子的电调

楼主(2020-07-10):
支持2-6s

网友:
拍了照去淘宝搜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A:
英文直译:波利禾力

网友:
都是公版的bls电调,固件一样,元件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直译:波利禾力

真皮

网友B:
火狐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狐牌子

飞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文直译:波利禾力

这也不是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