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谁用过

楼主(2020-07-11):
想拆开后,把usb公头母头焊下来换成普通的舵机插头,用来检测接收机舵机的工作电压和电流,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殺雞用牛刀

网友A:
估计会烧。。这个本身电压电流就不大。用来测试USB供电和充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会烧。。这个本身电压电流就不大。用来测试USB供电和充电器的

标称3a

网友:
仅仅是静止测试还可以。不过这个电流太小了,舵机正常工作基本都超过五a,尤其标准舵机,舵机电流很多是瞬时的这个东西反应不过来

网友:
没用啊!飞机在天上飞怎么看得见读数呢?

网友:
空载和负载有差距的

网友B:
有用,测过就想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测过就想丢

为什么

网友:
我有两个,感觉楼主测试意义不大

网友C:
3A侦测…,一个标准舵机估计在满载的时候能分分钟超3A电流吧…。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3A侦测…,一个标准舵机估计在满载的时候能分分钟超3A电流吧…。兄弟

一个标准舵机满负载还真不会超过3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标准舵机满负载还真不会超过3A,

兄弟,请你仔细看完这个哥们的写的贴子!很精彩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8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