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改一架48cm手抛机

楼主(2020-07-11):
一直是随性改机
上一架前拉机拉角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不全拆就没法修改。
今天去强飞,当然炸的七零八落。机身炸断,舵机损失一只。
但是早先留下来的主翼和尾翼不管怎么炸依旧坚挺,所以各位大佬改手抛机千万不要买那种几块钱一个的,质量真是差。

上正儿八经的遗照一张。只剩碳杆还没拆。

手里还剩最后一架手抛,卖家发货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良心发现,这架的质量要超过前几架,直逼最早的那架飞机。
回来的路上就在考虑这架飞机要怎么改。
我这里能飞的这块地已经被彻底改造成大菜园子,小区里老头老太太经常带着小孩来种地。
前拉机还是有点危险,双发的话还要再买设备,等不了。
于是决定改背推。
电装还是1306+4052三叶,2s 900电池,山寨接收机,7a电调。
从炸鸡上切下来能用的部分,做了一个增高电机座和一个整流罩
假组了一下马达,推力线在重心之上,这次准备不把它封死,随飞随调 。

200mw的图传上一架飞机时已经封死在头罩里,方便随时更换。

前边两个大通风孔,有效降低温度。

下午再继续开工。

网友A:
请问这是哪个一体图传吗?距离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哪个一体图传吗?距离咋样??

这个图传最早我是拿来卡录用的。根本不开接收机。
上架飞机一直炸鸡,也没精力看图传,等这架完工了再试试距离。
不过200mw的话,空中200米范围应该没问题。地面就难说了,可能只有10米20米。

楼主:
果然不能随着性子来,失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传最早我是拿来卡录用的。根本不开接收机。
上架飞机一直炸鸡,也没精力看图传,等这架完工了再试 ...

好吧~~

网友B:
多重?我刚了一个48的100克了,这个飞机80克飞的很悠闲,100克手上感觉重了些,还没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重?我刚了一个48的100克了,这个飞机80克飞的很悠闲,100克手上感觉重了些,还没试飞

推比别低于0.7,重量别超过120,这小飞机很好飞的。

网友C:
我的之前是8520双发差速,飞惯了带副翼的差速的感觉不好飞,也准备改成1106无刷,带副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之前是8520双发差速,飞惯了带副翼的差速的感觉不好飞,也准备改成1106无刷,带副翼的。

差速也可以带副翼
不过双发就是要它慢慢悠悠飞的那个劲儿。
上大电池,悠哉的几个起落,打发无聊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速也可以带副翼
不过双发就是要它慢慢悠悠飞的那个劲儿。
上大电池,悠哉的几个起落,打发无聊时间。 ...

只要重量够轻都能慢慢的悠哉悠哉

网友D:
你这个不会是淘宝3.5买的吧。质量无语。给你个咸鱼链接吧,到手5块一个。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比别低于0.7,重量别超过120,这小飞机很好飞的。

经验很好。这个48的,一般就120以下。

网友D:
以我的经验哈,你也别飞了。你这个根本没法飞。就你这电装,一般,桨叶牛,电池牛,

网友D:
1306电机,机头装2s350电池和接收机,最大500的电池。腰推,推力线要对,桨叶3035最好,或者3045,都是三叶桨。舵机副翼4.3,尾舵4.3或者2克的。。做好了角度,爽飞。

网友:
48的手抛机,最好用1106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会是淘宝3.5买的吧。质量无语。给你个咸鱼链接吧,到手5块一个。质量不错。

对的,这一批都是3.5,质量台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我的经验哈,你也别飞了。你这个根本没法飞。就你这电装,一般,桨叶牛,电池牛,

确实没飞起来,我也不折腾这个了,继续折腾我的老头乐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6电机,机头装2s350电池和接收机,最大500的电池。腰推,推力线要对,桨叶3035最好,或者3045,都是三叶 ...

刚才回复您的好像没发出去。我这边就是吃亏在电池,1s2s都是大电池,重量都超标。1306上3寸浆我印象中的推力并不大,8 90克的样子,所以大概在120克以下的起飞重量会很好飞。不过我记得第一架单发我改出来应该是156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