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110尾电机烧主板的问题

楼主(2020-07-11):
    K110尾电机电源线用的是两根漆包线,没有绝缘皮,就只有一层绝缘漆,我在换尾电机的时候先把电机拉出来,焊好线再推进尾电机座,在这个推拉电机的过程中麿到了电源线的绝缘漆,加上电机外壳是铁的,直接短路两根电源线,冒烟把主板的MOS管烧了。换好尾电机后一定要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机的电阻(电线有破损短路的话电阻值会降低)或者测一下电源线和电机处壳有没有接通。确认好了再通电,烧一个主板一百多块,估计伟力设计的就是换尾总成,单独换尾电机的话有短路的风险。

网友A:
这帖子要表达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要表达什么呀

就是测试尾电机电路没短路才通电以免烧主板

网友:
检查一下还是有必要的。前段时间经历了烧管。有动手能力的烧了也比较好修。一个MOS一个电阻,成本没有多少。

网友:
玩久了就会知道这飞机处处暗藏杀机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装电机,然后把电机线放到外面再焊接的。

网友B:
我换尾电机也烧了,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尾电机也烧了,真好

有耐心的就换好了,检查好再上电,不然是买尾总成换省心点。

网友C:
请问这个MOS哪里有买么?我的k120老是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MOS哪里有买么?我的k120老是坏

某宝上很多,型号是AO3416,从几分钱到二角多一个,还包邮。一次买100个,够用了。0欧的小电阻也可以备一些,这两个东西通常一起坏掉。换MOS的烙铁头要稍细一点才好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某宝上很多,型号是AO3416,从几分钱到二角多一个,还包邮。一次买100个,够用了。0欧的小电阻也可以备一 ...

请问k120和k110的mos有区别么,0欧电阻在某宝搜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k120和k110的mos有区别么,0欧电阻在某宝搜不到?

K120没有用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管子。0欧贴片电阻很好找,随便一搜一大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K120没有用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管子。0欧贴片电阻很好找,随便一搜一大把的。

上面也是写的00ABC

网友:
尾管牙签固定中,还没有换尾总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也是写的00ABC

能不能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
我为了做升级2S试验,已经烧了两块K100主板了,最终还是成功改装K100了,2S 无刷 3D模式5分钟,BEC不发热

网友E(2024-10-02):
引用 网友D:
K120没有用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管子。0欧贴片电阻很好找,随便一搜一大把的。

有点疑问,0欧贴片的电阻可以直接用一根比较粗的铜线代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疑问,0欧贴片的电阻可以直接用一根比较粗的铜线代替么?

0欧姆功率小,还可以有点保险作用,铜丝暂时可以用,但如果下次出问题,就换其它位置烧了,后果更严重。

网友(2025-01-16):
换个MO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