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14SG 设置

楼主(2020-07-11):
futaba14SG
接收机是Jumper T16 Frsky
飞机如图!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进行设置
飞控一直红灯快闪  报响
舵机   动力没有反应~

网友A:
飞控没有监测到接收机信号?

网友:
哥们这点信息 让别人怎么帮你啊  地面站设置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没有监测到接收机信号?

这个就是个小飞翼!   公园玩的!  问店家就说是普通固定翼设置就好了!   飞控自带混控!    但现在就是只有一个舵机有反应!   想求一个控的固定翼模式地正常设置!   不确定是不是控设置地问题~

网友:
有飞控的话控上不用动,把飞控设置好就行,另外你是什么飞控?F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个小飞翼!   公园玩的!  问店家就说是普通固定翼设置就好了!   飞控自带混控!    但现在就是 ...

你那个不是飞控吧,就是带自稳的陀螺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不是飞控吧,就是带自稳的陀螺仪吧?

我先和卖家确定下通道设置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