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花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11):
外场飞行发现两个显示屏都出现这种麻点花屏,不知是和缘故?之前在室内用萝莉控曾短暂出现过。
一个是自己改的萝丽FPV一体控,对应飞机是旅行者固定翼,图传ts5828。

另一个是鹰眼旗舰,对应飞机是穿越机,熊猫600wm图传。

网友:
图传天线送了?

网友A:
图传发射天线松了

网友:
我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是出现红色的点状干扰,最后查明是频点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发射天线松了

肯定不是天线问题,两套设备,都检查过发射接收端,没毛病
来自微站

网友:
重新调频点

网友:
频点问题,手动切换试试

楼主:
的确是频点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