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说说皮带机穿皮带如何操作才可以做到方便准确

楼主(2020-07-12):
        楼主以前没看过其他朋友怎么装机,从入模开始装机就是自己试着弄,也不知道是不是合适。今天说一下穿皮带的问题。
        刚入模的时候,把前边弄好,将尾拉杆球头和皮带绑在一起,向后拉拉杆绷紧,先把拉杆从前面穿进尾管,然后从尾管后部拉着拉杆,注意防止皮带扭转,慢慢尾管向前穿直到深入尾管固定座底部,之后去掉拉杆,皮带偏转90度到正确位置,套上尾轴…
        这个方法好麻烦,全程小心翼翼,一不小心皮带扭转,又要重新开始。
        现在我想到了一种新方案,先把前边或者尾巴部分装好,直接把皮带塞进尾管,必要时候用细棒推一推,总之先把皮带穿过尾管,然后用手来回转两下皮带,(注意皮带中间距离尽量大点),如果没有异响,就说明皮带没有在尾管扭转,如果有,就转圈再试,直到无异响。然后再扭转皮带90度到正确位置,之后进行套齿轮等后续工作。
      我用这个方法屡试不爽,维修感受已经和轴传差不多方便,而且皮传炸鸡成本低。皮传的优势进一步展现。
      各位模友觉得我的做法怎么样?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欢迎赐教。

网友A:
当然是先把尾组,尾管和皮带先装成一坨,过程没讲究,我拿一根绳子一样穿过去。主要皮带扭不扭,这个你对着光一看不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先把尾组,尾管和皮带先装成一坨,过程没讲究,我拿一根绳子一样穿过去。主要皮带扭不扭,这个你对着 ...

我现在转几下试试

网友:
我是用一根粗漆包线把皮带钩过来。。。

网友:
哈哈穿皮带不是技术活

网友:
我掰了一个铁丝衣架来用

网友:
用铁丝,1.0的就够用,在端部做一个方向的记号,比如折个弯,方向如何一眼能看到。我装机时也是和楼主一样,听声音,有卡滞会有噪音。

网友:
用细铁丝

网友:
我是先装头再装尾巴   皮带穿过去后转动主轴带动皮带  看皮带运动方向   只要转动不卡就没问题。

网友:
这还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