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H TANK图传不能OSD调功率

楼主(2020-07-12):
能用OSD调频点但是不能用OSD调频率,一直显示绿灯(25毫瓦绿灯)

网友A:
图传表没设置对,用厂家提供的图传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表没设置对,用厂家提供的图传表试试

要怎么设置,您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怎么设置,您能具体说说吗?

我也没怎么设置啊,就直接导入图传表就可以用了;随便设置一下未解锁就25mW低功。

网友:
解锁低功率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只能按按钮

网友(2020-11-09):
我瞎按了一通按键,切换灯色然后就ok了。

网友:
BF里面 设置图传表

网友B:
在BF图传里右下角刷官方图传表即可

网友:
我的翼飞也是这个样子 更改设置后还是25mW  刷了图传表还是那样  天冷了  也就不折腾了

网友C:
图传表没有设对,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一上电默认是维修站模式,设置对了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BF图传里右下角刷官方图传表即可

能具体讲下怎样刷图传列表吗

网友(2021-03-31):
引用 网友C:
图传表没有设对,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一上电默认是维修站模式,设置对了就不会了。

上电pit 的话挺好的 同飞的时候不干扰到别人 设个pit模式开关就可以实现 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