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都是用遥控器直接充的格式电池是不是会

楼主(2020-07-12):
之前都是用遥控器直接充的格式电池 是不是会对遥控器有影响吗?

网友:
除了爆炸,还有啥影响?

网友A:
会,直接胀气报废,我这就有活生生例子,充电器是7.5V

网友:
最大的可能及时造成两片电芯不平衡,充爆是不可能的。

网友:
最好用充电器充   遥控器冲的电压不稳

网友:
最好用充电器冲    遥控器冲冲的电池电压不稳

网友:
这两种电池结束充电的判断方式不一样,直接用遥控器充还真的可能会爆,建议使用充电器设置好电池类型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直接胀气报废,我这就有活生生例子,充电器是7.5V

那是用铁锂当锂聚的替换了,人为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