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60cc级别固定翼电机选择什么好?

楼主(2020-07-13):
市面上有GA6000和Xpwr 60cc两个选择,我的91寸机目前用的是GA6000,动力好软,不知有没用过Xpwr 60cc的说说体会?

网友:
30cc以上基本上都是用油的了,电机电调不便宜

楼主:
现在只讨论电动的

楼主:
下面这视频,就是60cc级别电动版的视频。2017CTS上老外的表演。想知道他当时的动力配置。
http://m.youku.com/v_show/id_XMz ... 33395a6d688db5dafd3

网友A:
楼主飞什么飞机?电池用多大?多少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飞什么飞机?电池用多大?多少寸桨?

飞机:天翼模型 91英寸ARS300 60CC 3D模型飞机
电池:男爵45C 5200mA 两颗
桨:24*10电动木桨,过几天试试24*10油动碳桨
电机:GA6000.S 180kv单轴版。

听说这电机不适合用电动桨,所以刚买了油动碳桨(400多大洋),过几天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天翼模型 91英寸ARS300 60CC 3D模型飞机
电池:男爵45C 5200mA 两颗
桨:24*10电动木桨,过几天 ...

去查看了一下这电机,如果要足够动力建议:12S电池 + 24*12 油桨+160A电调

楼主:
电池45C和70C的我都有用,现在换了400多的碳桨(24*10的)后,感觉动力上来了,感觉比61cc汽油机还强点。

网友B:
你用什么电机?

网友C:
楼主建议你还是上油吧,我的20cc级别的无刷电机才烧掉。为什么呢,长时间练习吊机,暴力做侧飞,还有什么搅拌机之类的。电机发热,根本扛不住这样飞。特别这一段天气又热。说一下啊,我20cc无刷还是飞了200左右起落的。只是每次飞过都太热了,用小的动力又不够我飞,大的呢又嫌它重。必须这样配合才好飞的下场就是烧。油动可以一直满油门飞,吊机那些温度完全不在话下。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电机?

我的91寸机目前用的是GA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建议你还是上油吧,我的20cc级别的无刷电机才烧掉。为什么呢,长时间练习吊机,暴力做侧飞,还有什么搅 ...

没事,我70E飞得多点,这91寸大机少飞,一次飞个6,7起落,不着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91寸机目前用的是GA6000

会不会高温掉磁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高温掉磁钢?

目前没有

网友:
可以试试郎宇,cts上的也是ga6000

网友(2020-08-13):
ga6000比60cc汽油强不少的,就是续航垃圾,三分钟男人.............

网友:
郎宇试试吧

网友:
12s5200能飞多久

楼主:
我的技术,正常飞行3D ,温柔型的,定时5分钟就下来,还有3.7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