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无拉杆控制副翼

楼主(2020-07-13):
特此说明:此方法对所有模友开放,但禁止任何团体、个使用于商业用途!

无意中从朋友那里淘来的x宇的s720,快拆结构以及升降翼面的传动原理使我有了新的想法

传统的副翼通过舵机-舵机臂-拉杆-快调-舵角再传动副翼,而x宇的飞机精巧地直接使用舵臂来控制翼面
我有感而发,一代传动装置出现了:舵机固定在机翼上,舵臂粘在副翼上,舵臂带动副翼运动

考虑到被掏空了中间的翼面可能会在撞击后被撕碎,所以在副翼舵面的后方都加固了一根小碳杆
但是一代实在太丑了,毕竟机翼都被掏成狗啃状,于是我改良了二代版本

舵机固定在副翼根部并且......

不影响气动外形,牛了x的
2g舵机比翼面稍小一点点,上一点点胶覆盖一下非常OK

上图红色部分是一根0.8mm的钢丝,直穿副翼舵面,至于为什么用钢丝不用碳杆,过会视频会提到
上图可以看出,舵机直接通过舵臂拉住钢丝活动,以点(舵臂孔)带线(副翼钢丝),以线带面的形式,成功完成了无拉杆直控式的副翼控制,下面视频是一个基本讲解

网友:
这算是创新吗?这样做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
这样做对机翼结构破坏较大,且舵机调整更换困难。

网友B:
塑料和塑料之间摩擦,刚开始阻力会比较大。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摩擦,形成间隙,会有很大的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和塑料之间摩擦,刚开始阻力会比较大。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摩擦,形成间隙,会有很大的虚位。

其实还好,因为s720基本属于贴合状态,并且飞机本身很轻,一百多克。此方法也仅适用于小型手抛,大机机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对机翼结构破坏较大,且舵机调整更换困难。

舵机调换确实是个问题,目前我也在考虑舵机的调换问题,应该会在三代往后着重考虑这个问题。至于机翼强度其实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的机翼不是埋碳管的,我比较喜欢用1mm碳杆插里面,一代机用的此方法,发现比较好使,同时也非常便宜

网友C:
舵机直驱这个方法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在复合材料的飞机上没什么问题。在EPO泡沫飞机上有俩个要注意的地方:1、自己加工的话要注意下舵机的驱动中心轴和舵面的运动中心轴重合。2、整体舵面抗扭要加强,否则舵效会在舵面的远端减小。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没考虑弹性扭转变形对舵效的影响,还有就是大小舵没办法通过机械方式调整,只能遥控器设置,加连杆的好处还有连杆中间加c形弯曲可以缓冲舵机冲击载荷保护舵机齿。当然楼主的做法对减阻还是有利的。

网友:
扭力要大不少了,力臂短了。

网友:
可以做个标准的槽,直接插入舵机臂

网友:
舵机直驱这个方法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在复合材料的飞机上没什么问题。在EPO泡沫飞机上有俩个要注意的地方:1、自己加工的话要注意下舵机的驱动中心轴和舵面的运动中心轴重合。2、整体舵面抗扭要加强,否则舵效会在舵面的远端减小

网友:
这个没舵臂自由度高。舵臂还可以调整孔位来获得不同的力矩

网友D:
这种方法也算是灵机一动吧,不过也算不上什么很新的办法吧,以前肯定也有人这么干过,只是这种方法没有流行起来,具体原因楼上的都说的很清楚了,不过现在手抛机什么的又慢慢流行起来了,不晓得这种方法在小型固定翼飞机上是不是具有相对优势。

网友E:
复材机上蛮常见的了,,,,实际上对小飞机的影响还有增大了后缘的厚度,加大阻力。至于什么商业化不商业化的,能注册下来专利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材机上蛮常见的了,,,,实际上对小飞机的影响还有增大了后缘的厚度,加大阻力。至于什么商业化不商业化 ...

专利是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只不过现在航模圈也越来越大,垃圾也相对越来越多,广场su27骗钱的也不是没有,什么都想坏一点没啥问题,对模友开放,但是有的渣滓会做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就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直驱这个方法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在复合材料的飞机上没什么问题。在EPO泡沫飞机上有俩个要注意的地方:1 ...

手抛机不要求飞得很暴力或者速度很快,以老头乐和便于携带、对场地要求小等等为优势,所以我们改小手抛的更多在意的是整机重量、外观、推重比这方面,不会做大动作,最多也就副翼横滚、滚筒这样子了

网友:
所谓创新,飞行的每一秒都在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也算是灵机一动吧,不过也算不上什么很新的办法吧,以前肯定也有人这么干过,只是这种方法没有流行 ...

比较有优势,因为小机器追求翼载荷小,慢慢飘,所以不需要太大的力矩

网友:
这个力量一大舵机就废了,而且不耐撞击非常容易扫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