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7.5模拟器添加两个显示实时遥控器方法

楼主(2020-07-13):
如题 有知道的老鸟吗
可以在一个画面里 添加两个
遥控器
画面 一个显示模式1一个显示模式2
求方法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查了下没查到怎么弄。。有大佬来说下吗

网友B(2021-11-03):
該不會是雙人飛行模式把 自己的搖控器連接的模擬線 連到原版模擬搖桿背後的模擬插座 原廠也有付適合自己的搖控器的轉接頭 兩人可以各用自己的模式飛行

网友B:
還是要在設置搖控器裡 增加不同的飛行模式
如是的話 一般市面上的搖桿控 應該都沒有這個設計 要找原廠搖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