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测评】超轻量超好飞的DW Hobby高端运动机STICK-14完全测评

楼主(2020-07-13):
本次测评带来的是DW Hobby出品的STICK-14运动机。这是个怎么样的飞机呢?点击下方视频观看详细测评吧~

测评视频时长21分钟,分为开箱—装机—特技飞行,请在WiFi下耐心观看哦~

不方便观看视频的模友可阅读以下简要测评文章~

经常去北 京模型展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厂家比较熟悉,因为我每次去都会被他们精致的静态飞机所吸引,但是没有太多的关注过该厂的RC产品,今天就让我们看看它出品的遥控飞机怎么样吧。

开箱

打开包装箱,内部减震材料可以说是我见过最厚的,这样就能保证飞机安全到达玩家手中了。

这架飞机有空机、空机+电机和带全套电装的版本。与DW的一贯风格不同,这款飞机没有套材版,出厂的最低安装度就是已经蒙皮完成的空机。这样买来后可以直接装机,免去了很多玩家的制作烦恼。

我拿到的这架就是最完全的配置,带有电机、电调和舵机

机翼为较厚的对称翼型,设计有襟翼和副翼,整体做工看着不错,没有扭转、弯曲和变形,不过小细节处还有待提高,比如机翼翼尖处的凸起,出厂没有被打磨平滑。

舵机处蒙皮厂家已经贴心的裁开,里面还预留了延长线的引线。

机身很细很轻,和特技机设计结构相同,层板和轻木的框架结构。内部预埋了升降和方向舵的连杆套管,出口处的蒙皮也已经切割到位,免去一些装机时的步骤。

前舱盖为磁吸式,吸力很强,但是需要从内部才能打开,我装机时会将这里切割一个半圆洞,这样就更方便了。

防火墙是两层层板,强度非常好,表面雕刻了电机安装参考线。但是简单比划了一下,并没有设计右拉角和下拉角,这架飞机在之后的试飞中发现其实可有可无,按玩家需求自行调整即可。

垂尾平尾为无翼型设计,尺寸和形状看上去很协调。平尾舵面很大,几乎和安定面宽度相同,方向舵还有迎角补偿,这样看来,它会有非常高的机动性能。

白色喷漆的起落架和白色的玻璃钢机轮罩,做工精致,一下使飞机有了高级感。

箱内配备了彩印的说明书,简单翻看了一下,印的非常漂亮,只可惜是散页。

装机

这架飞机的安装和调试需要玩家有一定的航模经验。

首先安装机翼舵面和舵机,舵面的铰链缝出厂已切好,插入铰链点胶即可。

机翼中预留了舵机延长线的引线,但是长度刚刚是副翼舵机到翼根的长度,有些尴尬。

参照舵机位置打固定孔,拧螺丝后再拧出点502为孔位加固,再拧入螺丝。所有在木质结构上拧自攻螺丝的孔位处理方法相同,下文中就不在叙述了。

根据舵机摇臂、连杆与舵面接缝的角度关系,确定舵角位置并打孔安装。

机翼前缘翼根处需要粘两根碳管销,这是插入机身的定位销,不过轻木蒙板的洞开的有些大,碳管会晃动,所以我用树脂胶粘贴,让他们之间没有缝隙。

然后安装平尾,双舵面部分需要用钢丝连接,粘贴前调整钢丝角度使双舵面一致。

平尾的固定比较方便,是四颗自攻螺丝,拆下后很便于携带。不过假组时发现平尾和机翼不平行,所以我简单的对翼台一侧垫高,将两者调至平行。

再安装垂尾,粘接舵面和尾起落架。插入机身的垂尾是需要粘贴的,出厂已经将粘接面蒙皮裁好,测量好垂直关系后点胶。最后将尾轮固定座安装在机身上。

尾舵舵机装在机身内,钢丝的折角已经折好,根据钢丝出口位置确定舵角孔位后打孔安装。

电调和电池就直接放在机舱内,我对舱盖进行了简单的改造,开了个半圆口,方便打开舱盖。

起落架的安装非常简单,在这里就不过多描述了。由于我飞行的场地为草地跑道,所以未装机轮整流罩防止滑跑栽跟头,但在美观上就有些遗憾了。

最后安装电机,电机的安装需要进行简单的测量和计算,在十字线上打孔后安装。

装完后我们整体来看,虽然这架飞机名叫STICK,让我第一反应是十字军。并且细长的机身和大门板一样的机翼面积也比较符合十字军的特点,但涂装和垂尾形状、机翼平尾舵面平直的后缘这些设计细节没有太多十字军的影子。

飞行

这架STICK-14飞机翼展1400mm,机长1187mm,起飞重量1.5-1.6kg,套装版搭配的是17g金属齿模拟舵机,有些虚位,不过对这种飞机来说影响不大。

电机搭配的是2817 KV900无刷外转子电机,12*6的尼龙桨,但是木质飞机搭配木质螺旋桨会更有味道,所以我选用了赛朗提供的高品质12*6木桨进行飞行。

电调为中特威的60A电调。电池建议4s 2200-2800,不过没装机轮整流罩,我用4s 3200电池重心在95mm,刚好合适。

飞行时,由于飞机翼展大,重量轻,翼型厚,升力大,所以能完成很多低速动作,甚至是大迎角着陆。

原厂电装配置合理,动力很足,能完成吊机动作。这架飞机的飞行性能可以说是高低手通吃,很多3A动作和一些简单的3D动作做起来都很轻松。

方向舵、升降舵舵面很大,如果把襟翼和副翼联动起来,滚转的效率也会更高。不过,襟翼副翼联动后,滚转阻力加大,所以连续滚转时,不建议打开该混控。

总的来说,DW Hobby的STICK-14运动机是一架性能优异,适合新手进阶和老手休闲的超轻航模,1000元的价位性价比很高。

好了,本次航模情报局的测评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A:
完成度太低.新手装机困难.只有1.4米的小翼展竟然装禁翼.真不嫌麻烦

网友B:
看上去很不错,改油动的会更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成度太低.新手装机困难.只有1.4米的小翼展竟然装禁翼.真不嫌麻烦

1400的塞斯纳也是有襟翼的啊

网友C:
一米四算中大型了吧,按照一米一-二算中型的话
尾翼的长钢丝设计没有造成明显虚位?

网友:
我只飞过dw的泡沫机,一台彩虹飞翼一台poke,热切epp很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很不错,改油动的会更爽。

能改,给了个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米四算中大型了吧,按照一米一-二算中型的话
尾翼的长钢丝设计没有造成明显虚位?

尾舵长钢丝没虚位,也不会失稳,方向挺直的,我没单独加套管限位的东西

网友D:
他家的电机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家的电机怎么样啊

这架飞机配的我觉得挺不错的。我看他们还有共轴双桨电机,看着不错,没用过哈哈

网友:
同款飞机,飞起来很开心,可以当练习机,也可以当进阶练习机,飞起来没啥压力,目前出勤率最高的一架飞机。

网友:
看了视频,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