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用时间久有异响、动平衡不好了!如何更换无刷电机轴承

楼主(2020-07-13):
      穿越机的无刷电机,在几次炸鸡后都会异响或是动平衡不好的情况。如何你和我一样没有太多的预算更换电机的话,不妨试试更换一套轴承来让旧电机重获新生。
一、怎么买?
       可以去TAOBAO搜索“穿越机轴承”,至于具体型号,需要自己测量一下轴承的内径、外径、厚度。比如我的电机轴承就是就4*9*4。

二、需要什么工具。

  焊锡、烙铁、扳子是用来砸轴承的。
三、怎么换

1、 拆下转子

2、用焊锡将轴承中间的孔封死。

3、封死后,用螺丝刀从另一头顶住封死的焊锡,然后用锤子用力把轴承敲出来(我用的是大扳子) 另一侧轴承也是如此拆卸。

4、拆下的旧轴承

5、安装是也需要用锤子敲入,不过需要注意不要直接用锤子敲击新的轴承,最好垫着点木头。

6、装入新轴承

7、按上转子,检查一下上面的轴承是否安装到位,如轴承没安装到位的话转子和定子的间隙会很大。

8、电机都安装好后,连BF检查一下电机运转情况。

网友A:
电机铜丝用小的省电。太大了用电大  不知你这么看这个问题、

网友B(2020-08-12):
有异响,轴承问题如果不换轴承会怎么样呢,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异响,轴承问题如果不换轴承会怎么样呢,有什么影响?

  可能飞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拍出的视屏会有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铜丝用小的省电。太大了用电大  不知你这么看这个问题、

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电机的kv和线圈的横截面积有关,所以同型号的电机铜丝粗的kv值高,配小桨,细的kv值低,配大桨(同等电压)

网友(2021-11-04):
本以为怎么做动平衡校准的,还是买个轴承拉马比较好

网友:
线圈重绕了么

网友:
有些电机尾部螺丝不好拆卸也可以用烙铁加热30-50秒~装轴承的时候可以用旧轴承压在新的上面。这东西太脆弱了,不小心就白忙活了……

网友:
轴承还是从厂家店铺买电机原装的,一般5元一个。某宝所谓日本进口都TM假的,硬度精度都不达标,转速一高用不了多久就费。
当然便宜的电机就随便买买换了也能用。

网友:
如果是想更换转子的电机轴呢?有么有好的方案

网友:
就怕买到假货轴承,我上过当!拆了两次!假货旷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