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北城】再改一架1米手抛机

楼主(2020-07-14):
7月27日更新,昨天在山上飞终于请到人帮我拍视频了。首飞后根据本帖大神回复将机翼三段上反熨平,只保留翼尖上翘,相当于缩小版前拉冲浪者了。调整副翼,最终效果好,感觉比那时候冲浪者好飞,额,怎么能跟那时候比。

好吧,再放放冲浪者最后几次飞的视频。2016年把所有入门机都买了,塞斯纳好小子冲浪者,这个是最晚首飞的。第一圈飞远了差点没回来,第二圈感觉太好飞结果骚炸了。那时候哪懂什么开水吹风烫,就回家把泡沫粘到一起,歪歪扭扭的,还好入门机粘好挺好飞。后来这个冲浪的设备好像就一直在MD的109上了,再后来109出给成都魔友了.现在想想,2018年以前2年都是随便飞飞入门机SU27之类的,都是自己一个人乱飞,2018年才算真正入魔了吧

第一个68cm手抛机首飞就炸了,前几天飞舵效还是不好,又炸了一次,不想修了,闲鱼45块买了个1米的手抛。开始没有切舵面,直接把连接处削薄的。效果并不好,最后还是开舵面上塑料合页。主翼碳杆大概55cm,平尾感觉有点软埋了碳片。机身借鉴坛友的方法从中间对半切开挖泡沫,一切做的都比68那个精细一些。最后做好称重274g,比68那个重50左右。昨天首飞,还是感觉手感不好。飞了两电,还好,作为一个老魔友,能飞回来,横滚,半滚倒转都能做,只是效果不怎么好。请教下各位魔友,手抛机跟商品机比手感都会软一些吗?怎样不失美观改善舵效呢?

7.26黄昏飞行

7.26黄昏飞行

网友A:
副翼开大点就好了啊,你这个副翼还可以往中间扩一点,新开的副翼用纤维胶带和原来的粘在一起就好了。
我改的手抛机很灵活的,比我另两架商品机灵活多了,好飞的很,飞机小不挑场地,街边公园就能玩,现在是我的主力机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1291

网友B:
55cm的碳杆有点短,副翼那一段没有碳杆容易舵效不够。而且这飞机上反角很大,本身就不太能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cm的碳杆有点短,副翼那一段没有碳杆容易舵效不够。而且这飞机上反角很大,本身就不太能翻滚

大神机翼怎么埋的碳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开大点就好了啊,你这个副翼还可以往中间扩一点,新开的副翼用纤维胶带和原来的粘在一起就好了。
我改 ...

成都行政学院那边场地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都行政学院那边场地飞?

468附近,银杏大道
最近技术有所提高,横滚倒飞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8附近,银杏大道
最近技术有所提高,横滚倒飞都可以

可以哦,下一步左转右转8字。我这学期上的网课,下学期带飞机来。另出涵道 70涵道yak130成色一般设备较新500设备钱出,70涵道4s风范歼七前起落架机身有裂也是500出哦。80涵道L39成色垃圾出设备钱800出哦。欢迎新手朋友选购,下学期开学可成都面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哦,下一步左转右转8字。我这学期上的网课,下学期带飞机来。另出涵道 70涵道yak130成色一般设备较新 ...

你说的那几个动作已经会了,正反英麦曼回旋、正反古巴8字都可以做了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15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几个动作已经会了,正反英麦曼回旋、正反古巴8字都可以做了http://bbs.5imx.com/for ...

流弊,突然看到你55手抛的折叠桨,放个链接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弊,突然看到你55手抛的折叠桨,放个链接呗

某宝上已经发给你了,先通过一下好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机翼怎么埋的碳杆呢?

不敢当,这个机翼我也没找到好的加固方法,之前加固副翼那一段都是直接把上翻角压平了放一根连续的碳杆

网友C:
先赞一个
不知改成V尾能不能达到改善舵效又美观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赞一个
不知改成V尾能不能达到改善舵效又美观的效果

请最有发言权的核子老师解答了 @核子三翼机

网友D:
舵效这个东西跟太多因素有关:
1、从结构上讲当然是增大增长舵面,可以把机翼水平那一段也开副翼,当然以为两端有上反,最好是独立的部分相当于副翼联动襟翼,很多滑翔机都这么搞;也可以把两边上反切下来粘在水平段,整个机翼三段上反改两段上反,然后加长副翼就行。这两者的前提都是要加固机翼,前者可以用层板给上反处做一个加强块,你可以参考黑龙老师的蓝精灵结构或者tanken老师的GT1500;后者的加强没啥好说的在机翼里埋碳管就好。如果还想极致一点,舵面里也埋碳片。
2、从材料上讲的话,额。。。那个。。,你这要求就是在扯淡,一米手抛那么软的epp材料你还想要手感,还想要舵效,还要拿滑翔机做标准3A动作,你要的太多了。手抛机这个材料比大厂成品的epp要软一些,大厂epp好一些的跟冷板KT板差不多,但是都不如牛皮纸膜KT板,牛皮纸膜KT板又不如木质结构,我一米二的木制滑翔机桐木梁轻木肋都可以保证跟你一样的起飞重量。所以你也可以考虑用多种材料加强这架飞机,比如舵面用轻木可以修出很薄的后缘,提升提手感,连接处用层板做一片翼肋增加强度。当然这样折腾下来也挺费事的,就看时间和金钱怎么取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效这个东西跟太多因素有关:
1、从结构上讲当然是增大增长舵面,可以把机翼水平那一段也开副翼,当然以 ...

跟您比简直就是小白,小白跟风乱搞的。主要是上班至少一周才能回一次家,上班在山上,只有个300米操场,几边都是山,地形比较负责想弄点能在山上飞的机。FMS miniT28不错,但是也炸过几次,挂树撞栏杆什么的;50的毒蛇飞的时候天有点黑,完全凭感觉在飞,差点就没回来。这个一米手抛还没敢飞,准备做下心理建设等会去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效这个东西跟太多因素有关:
1、从结构上讲当然是增大增长舵面,可以把机翼水平那一段也开副翼,当然以 ...

前几天闲鱼买的100块的EPP毒蛇还不错,那个舵面挺结实的,但是还是用电热刀切了点下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您比简直就是小白,小白跟风乱搞的。主要是上班至少一周才能回一次家,上班在山上,只有个300米操场, ...

哪有哪有,大家都是模友交流而已,我觉得你在山上飞如果风大的话确实要考虑机身强度和舵面效果,你飞得这都是涵道啊,跟这一米手抛完全是两种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有哪有,大家都是模友交流而已,我觉得你在山上飞如果风大的话确实要考虑机身强度和舵面效果,你飞得这 ...

昨晚上把机翼上反用熨斗烫平了,调了一下副翼,今早试飞,格外好飞。确实这种飞机不适合做过多动作。感觉拿来练8字啊5边那些航线正合适。老手休闲的不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有哪有,大家都是模友交流而已,我觉得你在山上飞如果风大的话确实要考虑机身强度和舵面效果,你飞得这 ...

我飞的挺杂的,但都还停在电机,一个没钱,二个时间不够。涵道上80了,二战运动P51刚卖,小鸡也挺喜欢的

网友:
上次改成V尾感觉还不如原来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