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船加装离合器方案

楼主(2020-07-14):
买不到合适的甲醇船用离合器材,计划用车用改装,方案如图,不知有没有人改过,可行吗,请大家给点建设性意见。图上半部份为车用效果图,下部为方案草图。

楼主:
计划将小齿轮车小,削平

网友:
这个工程不简单啊   我也一直打算用甲醇机装像真船  也是感觉离合器有点麻烦  后来考虑想用车机装船 又怕散热不好 所以一直没敢动手

楼主:
以前用过发动机端与轴端二段式离合器,但同心度不好调,还打滑,后改用直接,但收放船又不便,一直纠结。

网友A:
不可以直接用齿轮嘛,另外,甲醇发动机装船的话,必须要有进气口啊,进气口进水,水被吸入化油器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直接用齿轮嘛,另外,甲醇发动机装船的话,必须要有进气口啊,进气口进水,水被吸入化油器怎么办

这个方案,我是想用在三叶15级水冷发动机上。装机效果图借用网上的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离心式离合器应该不难

网友(2020-10-21):
有卖的了

网友(2020-11-21):
可以把车模的离合器移植到船模上!但是,话又说回来:油机寿命短、振动大、起动麻烦、冷却等褚多不便除了竞速艇模型之外并非首选。

网友(2021-02-28):
油动直机的离合

网友(2022-06-13):
把甲醇车上的离 合器移过来,行吧

网友:
单独车个离合杯,结构简单,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