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眼镜不显示电池电压

楼主(2020-07-14):
不知道咋回事,以前都显示
电池
电压都正常。最近出现不显示电池电压的故障,原显示电池电压的地方现在只显示一个三角标志和N/A标志,恢复了出厂设置还是这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有没有和我一样的魔友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求助大家。

网友A:
飞控上的输入和输出,接反了,

网友:
检查一下MSP端口是否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