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FPV编队 体验空战的感觉

楼主(2020-07-14):
载机X8 大脚 拍摄 穿越机 图传系统均是DJI FPV
高清的好处是 可以很轻松的找到远处的僚机 以前模拟的时候距离一远就看不到了....

顺便问个问题 我飞机用的inav 明明 我已经调平了..地面站飞机水平状态下 地面站也是水平的...但是上天以后 只要开自稳就扎头.....到底是为啥...

网友A:
机型问题吧,调平的时候机头抬起几度试试,让飞机有个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型问题吧,调平的时候机头抬起几度试试,让飞机有个攻角

试过抬高三度 开自稳还是低头,inav上电的时候不会自己校准水平吧

网友B:
我勒个去,多旋翼固定翼混编,而且还带拉烟的,玩的挺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勒个去,多旋翼固定翼混编,而且还带拉烟的,玩的挺嗨啊!

不嗨不要钱

网友C:
航拍还是得固定翼才有那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拍还是得固定翼才有那感觉

固定翼和穿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网友D:
用auto trim手动调平,飞控记录调平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uto trim手动调平,飞控记录调平位置~

调了..空中 手动模式水平飞行 打开auto trim 等待3-5秒后调平完毕 知道降落 上锁

然后第二次上电起飞  一开自稳还是低头...我都无奈了...如果用模拟图传也可能看到我平飞的时候水平一直在下面.....

他低头的时候水平线才在中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了..空中 手动模式水平飞行 打开auto trim 等待3-5秒后调平完毕 知道降落 上锁

然后第二次上电起 ...

地面站是不是水平没矫正?或者安装载机的地方有坡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面站是不是水平没矫正?或者安装载机的地方有坡度?

地面站现在没水平校正按钮..我都是在首页看偏多少角度然后去config那页配置一下 地面战是肯定校平 的...用水平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