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改出轴方式和电池串联的问题

楼主(2020-07-15):
求教各位高手两个问题:

手头有个老款像真机原配的前出轴3536 1000KV电机,轴径有4-4.5mm左右,还是使用老式的夹紧式桨夹。现在原配的桨和桨罩都买不到了,就想用通用的桨和桨罩,但是轴径太粗不匹配。
转子前端电机轴外围有3个螺丝孔,与手头闲置的朗宇桨座是匹配的。但是因为是前出轴所以无法安装。请问可以改成后出轴或者平轴的电机么?DIY的话怎样操作?风险大么?
还有请问用两个3S电池串联6S的话对电池要求高么?散热,线缆什么的是否需要加强?不是涵道机,对应400KV配14寸桨的桨机。

非常感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回答不了
第二个电池串联,应该用根粗一点的串联线就好了,没什么要注意的,我看玩直升机的,两个6S 5000的电池串联,也就是弄根串联线,没别的啥要注意的。

网友A:
大概看懂什么意思了,但最好要有照片,改轴有可能没法再用卡簧做固定,但前拉的马达是必须有转子固定的,否则桨就先飞走了。具体要看原来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懂什么意思了,但最好要有照片,改轴有可能没法再用卡簧做固定,但前拉的马达是必须有转子固定的,否 ...

非常感谢您和楼上的热心回复。

经过您的提醒才想起来网上这种教学视频应该很多,一搜果然是。

改后出轴必须要轴中有卡簧槽才行。

但是如果改平轴的话貌似就简单多了,只要用电磨切掉多余的轴就好了。

只要切的慢点,注意散热,应该也不用太担心热变形导致失去动平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和楼上的热心回复。

当心电机被夹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心电机被夹坏!!

感谢提醒。网上找到了看起来类似的电机图。真是够奇葩的,5mm的电机轴,却配的是夹紧式桨夹。

现在就想切掉突出的电机轴,然后用螺丝拧上朗宇的桨座。

网友C:
角磨机伺候,几秒钟的事,我刚改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和楼上的热心回复。

不要用台钳直接去夹马达,用木块挖个大致的半圆孔,夹上又牢固又保护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磨机伺候,几秒钟的事,我刚改好

感谢分享!

角磨机家里就有,但是貌似挺危险的,请问用什么刀片合适?怎样固定电机呢?

网友:
还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子弹头的中孔用钻头扩一下就成,不用多少精度的。

网友:
直接用手电转夹轴,切割前用布把电机完全包裹,要不然,切割后等哭

网友:
就用普通打磨片,快速切割发热少,台钳夹住电机外壳不用太紧

网友:
好像在哪里看过可以用锤锤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网上找到了看起来类似的电机图。真是够奇葩的,5mm的电机轴,却配的是夹紧式桨夹。

就是这个黄色的电机吗?这个好办,把固定轴的那个螺丝拧下来,取出电疏绕组,然后用钳子垫好用榔头敲,就能把轴敲去另一头。没有卡簧是个问题,但你可以用后出轴的形式啊,防火墙那个中间孔不要开的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黄色的电机吗?这个好办,把固定轴的那个螺丝拧下来,取出电疏绕组,然后用钳子垫好用榔头敲,就 ...

哈哈哈哈,谢谢兄台这么详细的解答!

之前看油管上的视频已经这么拆了。结果电机座的螺丝滑丝,电机轴的螺丝滑丝  已经完全放弃了

再买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谢谢兄台这么详细的解答!

好吧,这结果还真是意外,这种电机小锤伺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