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 世派 卫星接收机,遥控距离很短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7-15):
飞控是 F3 换了三个卫星接收机了都一样情况,两个原装接收机一个山寨卫星接收机,起初以为是接收机问题,但是换了三个都一样,遥控直线距离大概就15米、如果有阻挡就秒丢控坠落。 这个遥控距离和飞控设置有没有关系?

刚刚试了这个卫星放在另一个CC3D飞控上遥控距离都正常。所以绝壁是飞控问题,要么电压不够。
测量了一下电压后又让我怀疑人生了,遥控距离短的那个F3飞控卫星接口输出是5V,而遥控距离正常的CC3D飞控卫星接口上输出的电压是3.3v 难道说是因为电压太高了?
后续:
电压降到3.3V后正常了

网友A:
应该是遥控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遥控器问题

遥控器对频其他的飞机距离没问题

网友:
看你卫星的天线都快折断了

网友B:
会不会是电压问题??

网友:
你这张图得接收机天线看着真不行了啊  跟我那个小接收一个样 天线从根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电压问题??

有可能是电压问题,我刚刚试了这个卫星放在另一个CC3D飞控上遥控距离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电压问题??

有可能,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电压问题??

飞控可以调节电压吗?还是要加升压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电压问题??

电压5V 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听说老的卫星接收机都是3.3V的,我的dsmx pro支持5V

网友:
老款的spektrum小卫星都是3.3v的,接5v没烧掉都是万幸了
新款的srxl2小卫星好像最高能支持8.4v

网友:
降压吧 降到3.3说不定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可以调节电压吗?还是要加升压小板?

有迷你的升压板 也有迷你的降压板   看电压来选

网友(2020-08-30):
bf地面站是取消了对卫星的对频命令吗,我怎么输入命令行都不能进入对频模式

网友:
5v你甚至都对不了频

网友:
我用世派6通接收机自带的卫星实测无遮挡200米没问题,树林100米,无失控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