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a电调如何设置bec电压

楼主(2020-07-15):
如题,记得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设置教程,可以设置亚拓70a电调的bec输出电压,也设置过一次可行,现一时找不到教程了,想请教个位谁还能分享一下!

网友A:
油门最大上电池、最后一项油门在低中高选择5.0/5.5/6.0bec,其他近角等也是油门杆位置选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大上电池、最后一项油门在低中高选择5.0/5.5/6.0bec,其他近角等也是油门杆位置选定

网友B:
好像只能设置5-6V,没什么用,而且这个电调很容易着火,飞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只能设置5-6V,没什么用,而且这个电调很容易着火,飞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感谢回复,手上有2个,还是充分利用一下

网友(2020-10-20):
我出  GDW 舵机  一套  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