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第二代AMX-40小黄鸭1/16模型制作

楼主(2020-07-15):
经过第一代的测试,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造型不够还原、速度不够还原、悬挂不够还原、细节处理到位、分件不合理等问题。

这次吸取教训,结合多方面资料进行建模,尽力还原。

先来几张山口丁截图,山口丁里的模型是主要参考。

下边是目前的建模进度。

车体上半部分安装方式仿照山口丁中的,中一圈螺栓固定。

用的是2mm的螺栓,裙甲这块只能尽量还原。

然后是悬挂部分,其实可以用拉簧来代替,简单粗暴。

多加一对减速齿轮,做最后的减速。

动力部分依旧是一对550减速电机,转速可选100、200、300,具体选择哪一个还需要经过测试才能最终确定。

目前的进度就是这样。欢迎指正,谢谢观看。

网友:
这个造型好新奇

网友:
出二代了,顶。

楼主:
发国人的脑洞真大

楼主:
来一张底盘底部的图,请忽略掉这对履带

网友A:
什么完善BT车体最终版本然后搭载个大炮塔 做BT-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完善BT车体最终版本然后搭载个大炮塔 做BT-42

目前的计划是先搞完这只黄鸭子,然后接着搞BT-7

网友B:
楼主的方法值得学习,我的主动轮轴制作上偷懒了,只用了一边轴承导致了虚位过大,你这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方法值得学习,我的主动轮轴制作上偷懒了,只用了一边轴承导致了虚位过大,你这方法不错

互相学习嘛

网友C(2021-06-08):
呵呵坦克世界中,这个车太可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坦克世界中,这个车太可爱了

算是最可爱的坦克了

网友D:
还是不要用伞齿吧,以前看过有个老外买了个用伞齿的3号坦克,被吐槽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要用伞齿吧,以前看过有个老外买了个用伞齿的3号坦克,被吐槽了很久

不用齿锥齿轮,那该怎么改变传动方向

楼主(2023-04-28):
鸭子更新,第三版

网友:
这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