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虾,前拉和后推有什么主要区别?

楼主(2020-07-16):
如题,前拉和后推有什么主要区别,各有什么优缺点?
我自己大概想了一下,如果是前拉,重心前移,有两点好处:
一是转向更灵活,因为后面重量轻,摆尾更容易
二是吃水更少,阻力更小,因为虾脚起滑,前面的重量并没让吃水更深,而后面本来就没什么重量,吃水也很浅。
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

网友:
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A:
重心位置是相对固定的,不管前拉后推,船的重心其实和飞机是一样的。

网友B:
最直观的区别就在于一个炸机只炸机头,一个炸机头的同时顺便连你电机和螺旋桨一起报废!

网友(2021-08-27):
引用 网友B:
最直观的区别就在于一个炸机只炸机头,一个炸机头的同时顺便连你电机和螺旋桨一起报废!

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位置是相对固定的,不管前拉后推,船的重心其实和飞机是一样的。

你说的应该是质心。但重心是动态的。船在静止时质心和重心重合,有加速度时候就不一定了

网友C:
我喜欢做前拉,螺旋桨的强气流有助于电机降温,电机角度调的好,很容易起滑,转弯不打水。风动船动力线远离重心,尤其对于风动虾艇,压头的现象会比较明显,前拉和后拉布置会不太一样,需要仔细调整。
来自微站

网友(2021-11-30):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做前拉,螺旋桨的强气流有助于电机降温,电机角度调的好,很容易起滑,转弯不打水。风动船动力线远离 ...

对的,前拉有助于电机散热,我连电调都放到上面来用拉力来散热

网友:
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电机的安装角度问题

网友(2023-03-27):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做前拉,螺旋桨的强气流有助于电机降温,电机角度调的好,很容易起滑,转弯不打水。风动船动力线远离 ...

这才是走心的回答,没错,前拉的话下压的力矩会更大。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船在起滑之前阻力很大,重心低,下压的力量大于向上的浮力。我是把虾脚做大了一点,才克服了下压力,一旦能跑出速度,升力提升,下压力就被抵消了。后推说实话没做过,但是画一条侧面的拉力线图就知道力矩会小一点。至于你们说的前拉有助于电调散热是来搞笑么,电调只要暴露在船体外面吹风就能散热啊,极速以后,螺旋桨气流相对静止地面的速度不就是船身相对于地面的速度吗,照你们那样说尾推的飞机都没法散热了,而且靠近螺旋桨中心的位置是气流效率最低的部分,再有个电机座挡一下,很可能,你的电调刚好错过了尾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