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发布] 乐迪车用RC6GS枪控推出V2版,功能增强,更加易用,价格小幅上涨

楼主(2020-07-16):
【5iMX讯】以亲民价格打天下的乐迪(RadioLink)公司近期对他们的RC6GS经典6通道枪控进行了小改款,新增了油门定速功能,按键开关进行了布局优化,新增了SWD点动开关,油门板手增加了螺纹,新增了挂绳固定孔和FPV支架孔。标配R7FG 6通道接收机,采用双天线,传输性能更稳定,传输距离600米,内置漂移陀螺仪,支持4.6V-10V宽电压供电,支持PWM、PPM、SBUS三种输出规格,支持电压回传功能。与老款一样,标配模拟器接口、USB固件升级接口;遥控器供电方面也完全一样,支持4.8V-15V宽电源供电,标配5号电池盒(电池需自备),也可以使用2S或3S锂电池供电。它采用中文菜单,液压屏显示,新款RC6GS V2遥控器的零售价格相对老款有小幅度提升。

RC6GS V2与上一代RC6GS在外观方面并没有太大改变,外观风格也完全一致。
这次小改款,除了延续了上一代RC6GS的主要特性,还新增了如下内容:
1. FPV显示器支架孔
2. 挂绳固定孔
3. SWD点动开关(有LED灯指示)
4. SWA点动开关的位置有调整

除此之外,油门板手增加了螺纹手感有提升。

与上一代一样,SWB和SWC开关为三段式开关。
所有辅助通道均可以在菜单内分配给指定的输出通道,使用起来方便灵活。

遥控器挂绳是RC6GS V2的标配

与上一代一样,液晶屏是标配,中/英双语菜单可切换

新增SWD点动开关,有LED指示灯,外观精细。

SWD和SWA开关的布局更易于单手操作

门板手增加了螺纹手感有提升

模拟器接口和USB升级接口

标配电池盒,也可以使用2S或3S锂电池供电。

R7FG接收机采用双天线,传输距离600米,支持PWM、PPM、SBUS三种输出信号,兼容性好。
R7FG接收机内置陀螺仪,辅助过弯神器,陀螺仪感度可通过VR旋钮来设定,也可以通过菜单来设定。
该陀螺仪是为漂移车应用而设计的,如果用于其他的模型,发挥相应的反馈作用。
另外,陀螺仪功能是可以关闭的。默认状态是处于关闭状态的。

R7FG接收机支持电压回传功能,可将采集到的电压实时反馈回遥控器,在液晶屏上直观显示。
XT60电源转换线也是RC6GS V2遥控器的标配。通过这条线,可以方便你把动电池的电压采集线连接到接收机。

RC6GS右边的电池图标所示即为从模型上回传过来的电池电压。
最高支持6S锂电池电压回传。

同时,还可以通过遥控器设定:发射机电池和动力电池的低电量报警值。
对保护发射机和动力电池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不用担心锂电池过放电而损坏。

有关陀螺仪和油门定速功能的测试,我们将单独做一篇文章来详细讲解,敬请期待!

RC6GS V2参数优化经验 现已发布,直接点击观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956&extra=page%3D1

网友A:
动力电压回传还有点用 其他的么      做工毁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压回传还有点用 其他的么      做工毁所有

做工相对于它的价格来说还算能够接受的,功能也比较丰富,合适入门,高手用上千元的Futaba更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工相对于它的价格来说还算能够接受的,功能也比较丰富,合适入门,高手用上千元的Futaba更香。

这里讲的做工不是是否精致,是否有毛刺。  如果仅仅是这些,那么这个价格没得说。  但是它的做工在某种情况下已经影响功能了。  比如这个六通的枪控不回中的问题。  这就有点失望了。
都说失控迪    原因何在?

不是设计的问题,乐迪的设计是非常接地气的,可以说是充分考虑了模友日常所需
也不是方案的问题,乐迪的电气方案可以说是非常优秀,对于这个价位没有可挑剔的。

但是为什么问题还这么多?

一个优秀的产品最终如何输出到消费者手中?   前期的设计,方案。  最终的输出是选择合适的部件供应商,然后工厂的装配,过程的品控,最终输出符合设计和方案原始诉求的产品。

而乐迪问题就出在这里。  做工和品控。

所以我认同乐迪的设计和方案。  但是我不敢赌,我不知道自己收到的东西会不会中奖。是不是会有制造缺陷,然后把我宝贵的模型炸毁。

1.R6GS等枪控,  二通不回中
2.AT9S AT9等版控  个别缺失固定卡件 摇杆不回中  菜单编码器提前报废。

当然笔者也在用乐迪其他产品,比如固定翼飞控,比如成套固定翼,这个是好的。  但是乐迪的控,目前没有信心。

网友B:
Peteryang: 动力电压回传还有点用 其他的么      做工毁所有

这个动力电压回传数值偏差非常大,当你接收机上负载越多(比如LED灯和舵机)偏差就越大,你没看错,是接收机的负载会影响“动力电压”回传数值,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换了两个R7FG都这样

网友C:
几通道?多少钱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通道?多少钱大概?

6个通道,大约400左右

网友D:
外壳设计是直接翻模国外的吧?我感觉体积太大了。对手小的玩家非常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设计是直接翻模国外的吧?我感觉体积太大了。对手小的玩家非常不友好。。

来,接着杠

网友D:
你是炮仗吗?一点就着?我前半句是个推测(何况模仿外形又不是什么特别丢人的事),后半句才是表达的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炮仗吗?一点就着?我前半句是个推测(何况模仿外形又不是什么特别丢人的事),后半句才是表达的重点 ...

不知所云

网友E(2020-08-28):
乐迪不敢用啊。我的at9失控多少次了,还不如福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乐迪不敢用啊。我的at9失控多少次了,还不如福斯呢

您好,有失控问题及时联系售后。失控有很多方面的原因,起飞前检测RSSI值来判断接收机信号是否正常。还一种属于负载过大。比如固定翼舵机同时打舵时瞬间电流太大,导致电调BEC 供电不足接收机重启。可以随时联系售后帮你排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里讲的做工不是是否精致,是否有毛刺。  如果仅仅是这些,那么这个价格没得说。  但是它的做工在某种情 ...

感谢您的意见,我们会更加努力做好产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您的意见,我们会更加努力做好产品的。

加油吧   在这个里面吐槽的好多都是在用或者老用户,多听听无害(虽然确实成本和利润是企业运营首先要考虑的,但是没有了口碑,一切都无意义了)

网友(2021-01-14):
引用 网友B:
这个动力电压回传数值偏差非常大,当你接收机上负载越多(比如LED灯和舵机)偏差就越大,你没看错,是 ...

这个是正常的啊,负载大了,接收机供电不足,导致取样有偏差,如果是独立电源肯定不会这样

网友:
他说的没错,6gs握柄处是很大,不好握,6gsV2握柄已经改小了,现在握起来舒服多了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B:
这个动力电压回传数值偏差非常大,当你接收机上负载越多(比如LED灯和舵机)偏差就越大,你没看错,是 ...

是的我的也是